单片机按键数字显示8会多一个点?代码怎么改

楼主:
单片机按键实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如图,只有8多了一个小点,但是不知道代码如何改才能去掉小点?
2.独立按键k3,k4没有反应,只有1,2可以控制,代码如何改。代码放在这里,感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sbit key_s2 = P3^0;//独立按键S2
sbit key_s3 = P3^1;//独立按键S3
sbit key_s4 = P3^2;//独立按键S4
sbit key_s5 = P3^3;//独立按键S5
sbit beep=P2^3;
uchar num;//数码管显示的值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0-9
uchar  code tabel[]=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char i;

//毫秒级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main()
{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while(1)
        {
                if(key_s2 == 0)//判断S2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2 == 0)
                        {
                                if(num != 9)//如果值不等于9则+1,功能把值限定为小于9
                                num++;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3 == 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3 == 0)
                        {
                                if(num > 0)        //如果大于0则执行减一
                                        num--;
                                while(!key_s3);//松手检测
                        }
                }
                //松手之后刷新显示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tabel[num];//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if(key_s4==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4==0)
                  {
                    //while(key_s4==0)//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while(key_s2==1&&key_s3==1&&key_s5==1)//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
                        P1=0x7e;
            delay(150);
            P1=0xbd;
            delay(150);
            P1=0xdb;
            delay(150);
            P1=0xe7;
            delay(150);
            P1=0x00;
            delay(150);
                   }
                        while(key_s2==0||key_s3==0||key_s5==0);        //松手检测
                        {
                  P1=0xff;
                }
                  }

                }
                if(key_s5==0)
                {
                          delay(20);
                        if(key_s5==0)
                        {
                          beep=0;
                        }
                        while(!key_s5);
                }
        }
}

网友A(2021-11-09):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这里的 P0 = 0;    8个灯都开看看情况,是每个8都多点,还是只有第一个 8 多点。

网友B:
uchar  code tabel[]=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修改这里的第9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char  code tabel[]=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修改这里的第9个

0x7f没错,问题肯定不在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还是不对,0到8有点,8到0也有点,每个8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x7f没错,问题肯定不在这里。

大哥认为错在哪里?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对,0到8有点,8到0也有点,每个8都有

我知道不对,我只是看看是电路问题,还是数码管问题,现在基本可以认为是电路问题了,

你把这句:                P0 = tabel[num];//
变成 P0= 0x80;  看看除了  点, 还有哪个段会亮?(正常的话,应该只有点会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认为错在哪里?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没有按照实验板实际电路写程序,出现奇怪现象是必然的。建议楼主先用此板配套示例程序测试,熟悉后再按自己意图修改。随便把别人的程序加自己意图胡乱修改不会取得成功。给楼主按普中实验板电路修改代码,基本符合楼主意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sbit key_s1 = P3^1;//独立按键S1
sbit key_s2 = P3^0;//独立按键S2
sbit key_s3 = P3^2;//独立按键S3
sbit key_s4 = P3^3;//独立按键S4
sbit beep=P1^5;
uchar num;//数码管显示的值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0-9
uchar  code tabel[]=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char i;

//毫秒级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main()
{
        beep=0;
//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tabel[num];
//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while(1)
        {
                if(key_s1 == 0)//判断S2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1 == 0)
                        {
                                if(num < 9)//如果值不等于9则+1,功能把值限定为小于9
                                {
                                        num++;
                                        P0 = tabel[num];
                                }
                                while(!key_s1);//松手检测
                        }
                }
                if(key_s2 == 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2 == 0)
                        {
                                if(num > 0)        //如果大于0则执行减一
                                {
                                        num--;
                                        P0 = tabel[num];
                                }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松手之后刷新显示
//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                P0 = tabel[num];//
//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if(key_s3==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3==0)
                        {
                                //while(key_s4==0)//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while(!key_s3)//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
                                        P0 = 0x00;//关闭数码管
                                        P2=~(0x01<<i);//流水灯
                                        delay(500);
                                        i=++i%8;//循环计数
                                }
//                                while(key_s1==0||key_s2==0||key_s4==0);        //松手检测
//                                {
                                i=0;//清0
                                P0 = tabel[num];//开数码管
                                P2=0xff;//关闭流水灯
//                                }
                        }
                }
                if(key_s4==0)
                {
                        delay(20);
                        if(key_s4==0)
                        {
                                beep=1;
                        }
                        while(!key_s4);
                        beep=0;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按照实验板实际电路写程序,出现奇怪现象是必然的。建议楼主先用此板配套示例程序测试,熟悉后再 ...

感谢回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8还是会有点,每个8都有,且独立按键3虽然有反应,但是只是对数字闪烁了一下,按键4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8还是会有点,每个8都有,且独立按键3虽然有反应,但是只是对数字闪烁了一 ...

这是按普中的相关电路做的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不对,我只是看看是电路问题,还是数码管问题,现在基本可以认为是电路问题了,

你把这句:     ...

一个警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按普中的相关电路做的仿真

很厉害,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A:
警告不用管,没有调用那个数组,只要恢复那个  P0 = tabel[num];  警告就没了,你照着这样写进单片机,看看除了 .  还有什么段是亮的, 好分析是什么位子出了问题, 基本可以确定,你程序没有问题,是板子的硬件问题。就看看有没有可能自己排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警告不用管,没有调用那个数组,只要恢复那个  P0 = tabel[num];  警告就没了,你照着这样写进单片机, ...

是的,只有点亮了

网友A:
我怀疑…… 锁存器这里可能有问题,当拉高多的引脚电平时会把 7 脚位一起拉高。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tabel[num];//
_nop_();                       <=  你在这里 加两个nop 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如果有效就凑活着用,如果无效,只能联系卖家看能不能换了,这个属于硬件问题了。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 锁存器这里可能有问题,当拉高多的引脚电平时会把 7 脚位一起拉高。

DU = 1;//打开段选锁 ...

你这里的 <= 加上后目标未创建,去掉后才可以运行。但是还是没有把.去掉。可是这个代码在别的单片机上也是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虽然我看不懂

楼主什么看不懂?电路看不懂还是代码看不懂?在8楼回复的文字总该能看懂吧。你这个程序可以在天祥实验板上运行,不可以在普中实验板上运行。因为两者单片机虽然相同但其它外围电路差异很大。这是用你的原程序按天祥的相关电路做的仿真,只改了按键端口定义和添加beep=1复位,其它未做任何改动。你探讨其它细枝末叶都是隔靴瘙痒。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sbit key_s2 = P3^4;//独立按键S2
sbit key_s3 = P3^5;//独立按键S3
sbit key_s4 = P3^6;//独立按键S4
sbit key_s5 = P3^7;//独立按键S5
sbit beep=P2^3;
uchar num;//数码管显示的值

//共阴数码管段选表0-9
uchar  code tabel[]=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char i;

//毫秒级延时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main()
{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0XFE; //1111 1110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while(1)
        {
                if(key_s2 == 0)//判断S2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2 == 0)
                        {
                                if(num != 9)//如果值不等于9则+1,功能把值限定为小于9
                                num++;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if(key_s3 == 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按键消抖
                        if(key_s3 == 0)
                        {
                                if(num > 0)        //如果大于0则执行减一
                                        num--;
                                while(!key_s3);//松手检测
                        }
                }
                //松手之后刷新显示
                DU = 1;//打开段选锁存器
                P0 = tabel[num];//
                DU = 0;//锁存段选数据

                if(key_s4==0)//判断S3是否被按下
                {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4==0)
                        {
                                //while(key_s4==0)//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while(key_s2==1&&key_s3==1&&key_s5==1)//按下S3时循环这个LED灯
                                {
                                        P1=0x7e;
                                        delay(150);
                                        P1=0xbd;
                                        delay(150);
                                        P1=0xdb;
                                        delay(150);
                                        P1=0xe7;
                                        delay(150);
                                        P1=0x00;
                                        delay(150);
                                }
                                while(key_s2==0||key_s3==0||key_s5==0);        //松手检测
                                {
                                        P1=0xff;
                                }
                        }
                }
                if(key_s5==0)
                {
                        delay(20);
                        if(key_s5==0)
                        {
                                beep=0;
                        }
                        while(!key_s5);
                        beep=1;
                }
        }
}

网友F:
一天多了。还没搞定?
如果只是LED乱显示,这个故障其实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
代码先所有段不亮,再一段一段地点亮,看实际效果,
所有段不点亮,但“DP”还是亮了,说明硬件肯定坏了。重点就在锁存器;
一段一段地点,只有某段亮时,“DP”亮了,说明该段与“DP”存在短路,可能是PCB、也可能是锁存器;
如果都是正常的,说明是之前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A:
你说的,在别的“单片机”上,是指别的单片机装在这块板子上,还是这个代码,写到另一块同样板子的单片机上?

网友G:
主函数里最简化,只写
P0=0x00;
烧进单片机通电,用万用表测试P0八个管脚电平和对应排针的电平,正常情况应该都是低电平。如果有异常,就要自己跑电路了
还有要注意就是,把除了P30和P31之外的无用连接拔掉。我看到是红圈圈里的跳线,红外接收器,温度IC,或者还有其他,自己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