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蝶灯PCB工程文件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福蝶灯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2021-11-10):
不错,上亮灯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上亮灯效果

刚画好

网友C:
期待点亮效果...

网友D:
PCB制板厂:很遗憾你这个板,我们做不了。。。

网友D:
看你在坛子里发的PCB文件,一年多了,发了好多个板,画板技术还有待提高。。
你纯粹是画着玩吧?
先说布局:
蝴蝶,最基本的左右对称你都没做到。。
2根触角太细了,100mm*2mm,做不出来的!
过多的深锐角,也做不出来!

再说说电路:
板上没有电源接口、没有滤波、晶体走线还绕一大圈。
一个IO接9个灯,太草率了吧?

我就随便说说,不喜勿喷,通知必删!

网友E(2022-01-11):
引用 网友D:
看你在坛子里发的PCB文件,一年多了,发了好多个板,画板技术还有待提高。。
你纯粹是画着玩吧?
先说布 ...

蝴蝶也不可能那么左右对称的,所以可以忽略。别的的确是问题。用贴片零件会更好看看点。用STC单片机,就不用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