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 准双向口 做输入使用,是否需要先置1?如果不置1会不会导致读取不准?

楼主(2021-11-10):
(无正文)

网友A:
要的,最好在准备接收时引脚电平拉高

楼主:
请问在上电时置1,还是每次读取前都要置1.

网友B:
很简单,试一下在不置1和置1的情况下引脚上的电平是多少?有什么区别,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在上电时置1,还是每次读取前都要置1.

置过0的话, 必须置1,才能读外部, 你就当 置1 是个 读外部电平的开关,就能理解了。
换句话说 你置1和置0 是你设置开关的状态, 你读到的外部电平的1/0 是观察 灯 亮不亮的状态, 当你开关打开之后, 你每次观察灯亮不亮的时候, 需要反复摁开关么?

网友D:
初始置1就行,然后只检测,不用再写

网友E:
必须置1,高电平可以被拉低,反过来就短路了。

网友F:
STC15W408AS上电复位所有端口默认准双向口高电平,作为数字信号输入端口通常不需要作任何设置。如果将P1作为模拟信号输入端口ADC采样,则必须设置相应端口为高阻模式并设置P1ASF,选择模拟信号输入端口。
比如使用P1.0作为模拟信号输入端口
        P1M1 = 0x01;                                         //设置P1.0高阻
        P1M0 = 0x00;                                         //设置P1.0高阻
        P1ASF= 0x01;                                        //设置P1的0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假设这个端口是作为分时复用端口,那就要反复在不同模式间切换。至于在模拟输入状态置0置1,此时内部电路已切换,与ADC无关。

网友G:
准双向口是弱上拉,能被外部拉低,作为准双向口的时候你设置为高就相当于释放。此时外部能拉低能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