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中C语言的();[];{}三种括号的使用

楼主(2021-11-10):
keil中C语言的();【】;{}三种括号的使用
/*        名称: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说明:按下K1后加1计数,按下K2后减1计数,按下K3后清零。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待显示的3位缓冲
uchar Num_Buffer[]={0,0,0};
//按键代码,按键计数
uchar Key_Code,Key_Counts=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显示函数
void Show_Counts_ON_DSY()
{
        uchar i,j=0x01;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ts%10;
        for(i=0;i<3;i++)
        {
                j=_cror_(j,1);
                P0=0xff;
                P0=DSY_CODE[Num_Buffer[i]];
                P2=j;
                DelayMS(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0xff;
        P1=0xff;
        P2=0x00;
        Key_Code=0xff;
        while(1)
        {
                Show_Counts_ON_DSY();
                P1=0xff;
                Key_Code=P1;
                //有键按下时,数码管刷新显示30次,该行代码同时起到延时作用
                if(Key_Code!=0xff)
                for(i=0;i<30;i++) Show_Counts_ON_DSY();
                switch(Key_Code)
                {
                        case 0xfe: if(Key_Counts<255)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d: if(Key_Counts>0)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b: Key_Counts=0;
                }
                Key_Code=0xff;
        }
}

1.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要用空格、逗号?
2.什么情况下用小括号();中括号【】;还有大括号{}?

网友A:
for() 等条件循环判断语句,用(), 循环体用:
{
}
在c语言中没有中括号【】

网友B: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认真看书吧,学习没有捷径

网友C:
怎么没有中括号,数组下标就是中括号。

网友D:
简单讲一下,如果看不懂,你只能翻书了。

1, 空格,只是为了好看,没有实际意义,从头到尾没有空格也没有关系,但是,你给一个变量,或者函数,比如变量:abc   当中加一个空格,那么,就会出错。所以不知道加不加空格,可以选择不加。
2,逗号,一般用来分隔同类型的东西,比如两个变量之间,用逗号分隔,如: char  abc,def,hij;  就声明了3个变量。
3,[]  很多人称之为下标,我也不知道该叫啥,用来给数组定位的(声明数组时用来定义数组长度)比如: char abc[16]; 声明数组abc里面有16个内容,  abc[0] = 0x3f;  给abc数组的第0个 赋值 0x3f。
4,{}  用来包含一批代码, 比如 if 的分支, for 的循环, 以及 void 的函数,算是一种封闭的结构吧。
5,() 这一般是用来给函数传参的, 比如: delayms(100);  那么 就是把100这个值 一起 带去执行delayms 这个子函数,起到延时100毫秒的目的,传不同的参,就能得到不同的执行结果。

这样,你能大致了解一下,如果还是不懂,只能去看书了,有些东西,不通过积累没法明白,通过语言能传递的信息毕竟有限。

网友E:
第二种没用过,第一种用于包含函数,或者运算优先级(),第三种用于包含功能{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or() 等条件循环判断语句,用(), 循环体用:
{
}

他说的应该是数组[]用的中括号

网友G:
1.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要用空格、逗号?
  空格不用说了吧?不同的单词之间都是要用到空格来分开,
逗号常用于并列关系,比如:u8 i,j,k; 等效于 u8 i; u8 j; u8 k;
2.什么情况下用小括号();中括号【】;还有大括号{}?
小括号()用于附带参数,比如:delay_ms(5);
中括号 []   用于数组,比如:u8 seg [10]
花括号{}   用于结构、函数、过程,比如:
void delay_ms(u8 count)
{
//函数体
}
for(i=0;i<10;i++)
{
//循环体
}
以上只是冰山一角,无法一一说明。只要多看看、多想想,你就能明白。

楼主: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ts%10; 是说除以100取出整数,除以10取出余数,对10取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应该是数组[]用的中括号

对  黄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讲一下,如果看不懂,你只能翻书了。

1, 空格,只是为了好看,没有实际意义,从头到尾没有空格也没 ...

非常感谢  讲得很好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要用空格、逗号?
  空格不用说了吧?不同的单词之间都是要用到空格来分开,
逗号 ...

非常感谢  有水平 适合做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等条件循环判断语句,用(), 循环体用:
{
}

输入法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认真看书吧,学习没有捷径

看出效果不是很好  老是卡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 ...

168 / 100  = 1
168 /10 % 10  = 6
168 % 10  = 8

把一个十进制数的每个位 都单独取出来,这个应该不光是 单片机,不光是C 语言, 应该是所有的电子信息这块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H:
条件语句用小括号();一个事件用大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 / 100  = 1
168 /10 % 10  = 6
168 % 10  = 8

如果是1682  那

1682 / 100  = 1
1682 /1000% 100  = 6
1682/1000% 100% 10  = 8
1682 /1000% 100% 10%10  = 2
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 / 100  = 1
168 /10 % 10  = 6
168 % 10  = 8

如果是1682

1682 / 1000  = 1

1682/1000%100 = 6

1682/1000/100%10 = 8

1682%10 = 2

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682

1682 / 1000  = 1

1682/1000 = 1
1682/100%10 = 6
1682/10%10 = 8
1682 % 10 = 2

完整来讲,其实就是:
1682/1000%10 = 1
1682/100%10 = 6
1682/10%10 = 8
1682/1%10 = 2
只是省略了不必要的计算步骤,

更高位数的自己一次类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2/1000 = 1
1682/100%10 = 6
1682/10%10 = 8

有规律不?这样取余数 除以  变化很多的  看不懂  摸不着规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规律不?这样取余数 除以  变化很多的  看不懂  摸不着规律

完整来讲,其实就是:
1682/1000%10 = 1
1682/100%10 = 6
1682/10%10 = 8
1682/1%10 = 2
只是省略了不必要的计算步骤,

更高位数的自己一次类推吧……

我都写成这样了,你还看不明白规律么??
那么,我再加几个空格……

1682   /  1000  %  10 = 1
1682   /  100    %  10 = 6
1682   /  10      %  10 = 8
1682   /  1        %  10 = 2

要是你还是看不懂,我只能去呼叫  yzwzfyz 了,他解释东西似乎有一手。

网友I:
1、单小括号 ()

①命令组。括号中的命令将会新开一个子shell顺序执行,所以括号中的变量不能够被脚本余下的部分使用。括号中多个命令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命令可以没有分号,各命令和括号之间不必有空格。

②命令替换。等同于`cmd`,shell扫描一遍命令行,发现了$(cmd)结构,便将$(cmd)中的cmd执行一次,得到其标准输出,再将此输出放到原来命令。有些shell不支持,如tcsh。

③用于初始化数组。如:array=(a b c d)

2、双小括号 (( ))

①整数扩展。这种扩展计算是整数型的计算,不支持浮点型。((exp))结构扩展并计算一个算术表达式的值,如果表达式的`结果为0,那么返回的退出状态码为1,或者 是"假",而一个非零值的表达式所返回的退出状态码将为0,或者是"true"。若是逻辑判断,表达式exp为真则为1,假则为0。

②只要括号中的运算符、表达式符合C语言运算规则,都可用在$((exp))中,甚至是三目运算符。作不同进位(如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运算时,输出结果全都自动转化成了十进制。如:echo $((16#5f)) 结果为95 (16进位转十进制)

③单纯用 (( )) 也可重定义变量值,比如 a=5; ((a++)) 可将 $a 重定义为6

④常用于算术运算比较,双括号中的变量可以不使用$符号前缀。括号内支持多个表达式用逗号分开。 只要括号中的表达式符合C语言运算规则,比如可以直接使用for((i=0;i<5;i++)), 如果不使用双括号, 则为for i in `seq 0 4`或者for i in {0..4}。再如可以直接使用if (($i<5)), 如果不使用双括号, 则为if [ $i -lt 5 ]。

下面的程序给多维数组初始化,注意初始化时花括号和小括号的区别

[cpp] view plain

#include

intmain()

{
inta[2][2]={(1,2),(3,4),};//如果把小括号换成花括号,结果就不一样了,小括号(1,2)返回2(3,4)返回4,另外两个元素默认是0

inti,j;

for(i=0;i<2;i++)

{
for(j=0;j<2;j++)

printf("%d",a[i][j]);

printf("

");

}

int*p=a[0];

printf("%d

",p[0]);

return0;

}

/*

运行结果:

24

00

2

网友J:
通常大括号用来放语句,小括号用来放表达式,中括号还没见过

网友J:
对了,数组下标就是中括号

网友K:
不同的单词之间都是要用到空格来分开, 逗号常用于并列关系。【】,{},()用于附带参数。

网友L:
如果看不进去书就把书上的代码敲一遍,栗子中给的参数来回换着试试,如果静不下心建议放弃这条路

网友M: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多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