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位八段数码管怎么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1-11-10):
(无正文)

网友A:
动态扫描,快速交替显示,交替速度达到几十hz人眼就

网友B:
使用分时控制8段LED显示

网友C:
都是动态扫描的,最简单的用16个IO控制8个8段数码管。就是先显示第一个,显示几毫秒,在显示第二个,显示几毫秒。。。。。。
不停的刷新显示。

网友D:
采用数码管动态显示方式,可以百度下数码管动态显示原理就明白了,然后参考下别人动态显示的代码就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