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yo-CAM365功能详解(三)

楼主:
7.便捷查看PCB细节
(1)CAM365 具有强大的右键功能,不同模式下对应不同的右键功能,查看非常方便:

图1模式选项

图2对象模式右键功能

图3元件模式右键功能
(2)除右键外,CAM365还有超强的鼠标按键功能,在细节查看方面也极其简便,利用鼠标左右键和滚轮即可任意选择、拖动、放大、缩小,大家一试便知,不再赘述。

图4
(3)CAM365 亦满足 SMT 制造中心各种查看,如:
1)     查看焊盘大小、间距;
2)     查看 PTH 接地焊盘走线宽度;
3)     查看走线是否从焊盘窄边引出;
4)     查看焊盘扇出线是否采用泪滴加固;
5)     查看阻焊定义的焊盘;
6)     查看板边器件与板边的距离;
7)     查看 PCB 尺寸,计算拼板利用率;
8)     查询元件坐标;
9)     查看插件元件与 SMD 元件距离;
10)   元件分布检查;
11)   PCB 截图,工艺文件制作;
12)   ……
(4)CAM365 查看优势:
1)   软件自动识别各图层属性,进行智能分配;
2)   层与层之间堆叠后不会遮蔽图层底层图层显示;
3)   右键快捷功能一键查看;
图5

8.数据格式转换
首先,列举一下 CAM365 支持数据导入类型:
1)     Gerber
2)   Drill
3)     DXF
4)     ODB++
5)   IPC2581
6)     XY坐标
图6 模式选项
其次,CAM365 支持数据导出类型:
1)Gerber
ODB++ 转出 Gerber;
IPC2581 转出 Gerber。
2)DXF
Gerber 转出 DXF;
ODB++ 转出 DXF;
IPC2581 转出 DXF。

图7 将任选图层输出为 Gerber

图8 将任选层输出为 DXF

图9 利用模板快速设计特殊开口设计

图10 右键将图 4 开口输出为 DXF

9、钢网开口设计
软件支持使用 Gerber、ODB++、IPC2581 数据类型读入后做开口设计,首先根据当前使用的数据类型按照以下流程进行,如下图11与图12所示。

图11 Gerber 数据导入做开口设计流程

图12 ODB++/IPC2581数据导入做开口设计流程
完成上图中“钢网设计”前的各步骤后,此时进入开口设计步骤,详细说明如下:
步骤一、设置工作层
如下图13,在层列表中选中SP层后点击右键,弹出如图14对话框,选择“设为工作层”,当出现下图红色箭头指示的图标,表示当前层已设置为工作层。

图13设置工作层

图14 右键菜单选项
步骤二、将特征切换为对象模式

图15模式切换
步骤三、框选焊盘,右键选择“钢网开口设计”

图16 右键菜单

图17 开口设计界面
进入该界面后,请参照上面的视频设计。软件中自带有丰富的开口模板供快捷设计各类开口。

网友A(2023-05-11):
大佬 知道怎么把板子底层测试点和插件脚焊盘转成单纯无填充的圆吗?做测试针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