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配置位设置方法

楼主(2021-11-10):
一.配置字
PIC单片机的配置字可以用__CONFIG 命令来定义:
# include
__CONFIG(x)
其中 x是配置字,头文件中定义了相应的配置说明符,如:
__CONFIG(WDTDIS & XT & UNPROTECT);
这将关闭看门狗,设置 XT 振方式,程序不加密。注意:不同的配置符间用'&'相联,未定义的部分保留未编程状态。详细的情况请参考头文件及 PIC数据手册

二.ID 位置
有些 PIC单片机在程序空间外还有 ID空间,可用下面的方法来定义:
# include
__IDLOC(x) 其中 x是 ID标示,如:
__IDLOC(15F0);
将 ID的四个单元定义为:1, 5, 15, 0. ID的具体位置由所指定的 PIC芯片自动设定。

三.EEPROM 数据
有些 PIC单片机支持用外部编程器对内部的 EEPROM 进行编程。
__EEPROM_DATA()可以将用于初始化的数据放入 HEX 文件中,如:
__EEPROM_DATA(0, 1, 2, 3, 4, 5, 6, 7)
可将 0-7八个数放入 HEX 文件中,在用外部的编程器进行编程时将 这八个数写入 PIC单片机中。

__EEPROM_DATA 不是用于运行时写入 EEPROM 数据的,在运行时请用 EEPROM_READ(),
EEPROM_WRITE()。

pic 18 __config 配置位 PIC18 的__CONFIG 设置与 PIC16 的不一样。PIC16的如:

__CONFIG(_CP_OFF&_WDT_ON&_BODEN_ON&_PWRTE_ON&_RC_OSC); 是写在一起的。

PIC18 不写在一起,CONFIG1..7是分开写的。如:

      __CONFIG(1,IESODIS&FCMDIS&HS);
      __CONFIG(2,BOREN&PWRTEN&WDTDIS&WDTWINDIS&WDTPS32K);
      __CONFIG(3,MCLREN);
      __CONFIG(4,DEBUGEN&XINSTEN&STVRDIS);
      __CONFIG(5,UNPROTECT);

__CONFIG(N,X) 函数原型在 PIC18.H文件中。里面的各项设置在 PIC18Fxx22.H中。

上面的各项设置意义是:

//各项内容在PIC18FXX22.H文件中定义
//1.振荡器切换 OFF&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 OFF&高速模式
//2.欠压复位ON&上电延时 ON&看门狗 OFF&看门狗分频数
//3.MCLR用于复位脚
//4.使能后台调试器&使能指令集扩展&堆栈溢出不复位
//5.代码不保护

PIC单片机配置位可以在写程序的时候设置,也可以在 MPLAB 软件里设置。如果用某些 PIC专用的烧录工具也可以再烧录界面来设置。

学PIC的单片机首先就必须要学 CONFIG配置位等内部寄存器。下面是各种设置配置位的方法:

1:在汇编程序里加入__CONFIG xxxxx(注意下划线_是两条不是一条,后面的“xxxxx”是你需要配置的各个配置位信息。比如:__CONFIG _CP_OFF & _DEBUG_ON &    _WRT_ENABLE_ON & _CPD_OFF & _LVP_OFF & _BODEN_OFF & _PWRTE_ON & _WDT_OFF & _XT_OSC

2:在 C语言程序里加入__CONGFIG(xxxxxx); , (如上面说的 xxxxx是配置信息,config前的下划线还是两条,如:__CONFIG(INTOSCIO & WDTDIS & BORDIS & PWRTEN);注意有个分号“;”相关头文件可以看到单独配置位的关键字

3:还有就是在 MPLAB软件里设置,建立好项目后,点击菜单栏的 configure,然后是 configuration bit,打开窗口后修改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