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简易电子密码锁升级版制作 附源程序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自己利用空闲时间把之前的51的程序弄到了stm32上,并且加了一些功能模块。本制作的电子密码锁,有PCB、原理图,PCB印制电路板都是原创,。此设计用外部存储器,支持修改密码,本来想添加指纹识别模块,但是12864的数据口被使用了,gpio口不够用。在实际中我发现12864还是用串口比较好,因为用并口的话使用会影响同GPIO口的其他位口。毕竟是业余时间做的,可能在有些方面不是很完善。

一、功能介绍:
1、输入6位密码,即可开锁。
2、输入7次纯数字,系统会自动恢复初始状态。
3、没有输入完6位密码,按下确认键,系统不会应答。
4、密码输入错误三次,锁定键盘并且蜂鸣器提醒10秒。
5、输入错误可以退格、清零。
6、开机后12864模块会有60秒定时显示,没操作键盘60秒后,清除数据并且恢复初始状态。如果在记时期间有按键按下,这停止倒计时,并且在没有操作键盘8秒左右,重新开启倒计时12864休眠功能。
7、在功能模式下可以修改密码,也可以做其他功能选择(其他功能你们根据自身能力添加)。
8、程序有密码数值存储在数组,可用于显示等操作。(修改密码时可以显示)
9、有人体感应模块,感应到有人吗,并且12864处于关屏休眠模式下,即可打开12864屏幕。
10、有外部存储器24C02,支持修改密码,密码断电不丢失。
11、步进电机模块。
12、继电器模块。
13、温度模块,倒计时期间可以测量7805和1117芯片温度或者外部温度,并实时显示。
二、资料展示
1.原理图
2.PCB印制电路板
因为自己做的板,所以在布线的时候那那么专业,能用就好。
3.实物图
外观大概就这样,工作状态
4、说明
我是用的KT板面上贴了一层贴纸,把这些弄到了一起,自己准备在包装一下,做一个密码箱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用来放放自己的小秘密,哈哈哈 。
5、代码
代码太多了,我就不写出来咯,自行可以去程序里面看。在资料里有单独的DS18B20、24c02、定时器的一些单一代码,直接修改一下就能移植。有些代码的注释没有修改到,是错误的。看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

三、最后说几句
1、有电子相关专业的同学们,可以用这个作为设计,可以去掉步进电机,再添加一个指纹模块后,应该能行。
2、我原本想用指纹模块来控制步进电机来打开老式的拉锁,现在我还没有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3、因为我的按键模块、12864模块、DS18B20之间的gpio口有点干扰,因为矩阵键盘的列需要输入探测是用了一整个GPIO的操作函数,所以用了它后,另外两个它也会受到影响。
4、资料里包含了四个文件夹,PCB设计、程序、串口调试工具、资料(相关芯片,外设的资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A(2021-11-10):
文件压缩后都有几十兆,有点大。完整资料可以选择从这里下载: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31309951/39573366

网友A:
实物操作视频(部分功能:开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h411t7VZ/

原理图加pcb印制电路板

完整代码

网友A:
在密码锁的基础上  我又增加了一项功能,利用18B20制作的自动控温功能:第一个是温度到达30度,风扇自动开启,并且持续降温,直到温度降到20度,风扇就停止转动。第二个是可以自己设置温度,到达温度后自动停止降温。本来我还想再添加一个控制暖风机工作的功能,但是由于我的继电器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用交流电设备,所以继电器不能用来控制强电。而且我的电源和地线的布线宽度有点低,只有30mil,PTC的加热片的瞬间功率能达到13A之多,所以无奈只能取消此功能。但是也是可以通过修改PCB的线路来搞定,有点复杂我也没有去做。
实物图:

现在我附上我的控温的视频:
1.自定义温度控温: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Y411x7tM/(哔哩哔哩)
2.30度自控温:https://v点douyin点com/R9g398R/

网友B:
提个建议,就是密码存到24C02最好不要直接存密码,最好是用加上算法,例如密码是:123456,然后单片机生成100个随机数。第1 10 21,31 41 51位的数字分别是 9 19 29 39 49 59则代表数组第9 19 29 39 49 59组合起来才是密码。这样真实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就是密码存到24C02最好不要直接存密码,最好是用加上算法,例如密码是:123456,然后单片机生成1 ...

谢谢 你的建议 这个可以有 能增加安全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