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近距离的无线传输发送接受电路图?

楼主(2021-11-10):
433MHZ的距离太远,想要距离为10CM左右的传输距离,类似RFID的距离。但是没有找到类似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10CM这么近,用UART口接三条线就可以了,还要什么无线电!

网友B:
10cm,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C:
你想传输什么?

网友D:
可以在如此短的距离内使用有线连接。

网友E:
你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F:
10厘米的几乎接触到的距离,又实在不想连线,最最最经济的方法,还是利用  近场红外线传输协议。要B格又不在乎成本的话,就是用NF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m,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应用环境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厘米的几乎接触到的距离,又实在不想连线,最最最经济的方法,还是利用  近场红外线传输协议。要B格又不 ...

红外有角度问题,应用环境不允许,

楼主:
其实这个帖子跟我之前求助的另外一个帖子是一个方案需求。
要求2个或多个物体在近距离碰撞的时候,交互数据。
所以必须距离限制在10cm左右。
NFC可能成本问题无法使用。
RFID,是最有可能的,但是我查询到的都是集成电路或IC,成本无法接受,而且应用的话也有限制。

所以我的想法是:
1,使用RFID的电路,主要是传输数据,另外就是距离短。
2,自己定义传输数据,只是使用该电路调制信号。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第2点就是我想求助的:电路图!

谢谢。

网友G:
可以使用蓝牙,WiFi通信,2.4G2401模块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帖子跟我之前求助的另外一个帖子是一个方案需求。
要求2个或多个物体在近距离碰撞的时候,交互数 ...

你可以试试这个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65-1.html

网友H:
蓝牙,如果没有障碍还可以用红外

网友I:
12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利用信号调制无线充电线圈中的电流是一个近距离无线传输的简单方法,买一套无线充电模块,增加调制电路就可以实现,成本应该可以接受吧

网友I:
蓝牙和红外线的传输距离肯定不止10CM.

网友J:
引用 楼主:
红外有角度问题,应用环境不允许,

刷卡机?

网友K:
你这个需求我觉得和无线电门铃有点像

建议看看433rf,虽然大才小用了点,但很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需求我觉得和无线电门铃有点像

建议看看433rf,虽然大才小用了点,但很适合了

目前用的是433M. 只是不想距离远。谢谢了

楼主:
谢谢,可能我的应用环境不适合。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我的应用环境不适合。

12楼的方法可行,你只是改变一下发射和接收的东西就可以了,发射用线圈,接收用电感,具体参考智能车竞赛的电磁组。以上为我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