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温度控制器设计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11-10):
绘制主程序和子程序流程图,利用Keil软件,对单片机进行编程,如图6为主程序功能流程图:

图6主程序功能流程图

3.5.2温度采集的软件设计
如图7为温度采集的软件设计,主要功能是完成DS18B20的初始化工作,并进行读温度,将温度转化成为压缩BCD码 并在显示器上显示传感器所测得的实际温度。读出温度子程序的主要功能是读出RAM中的9字节,在读出时需要进行CRC校验,校验有错时不进行温度数据的改写。

温度采集算法软件设计
如图8为温度采集算法流程图,计算温度子程序将RAM中读取值进行BCD码的转换运算,并进行温度值正负的判定,其程序流程图。

温度转换命令子程序软件设计
如图9为温度转换命令子程序流程图,温度转换命令子程序主要是发温度转换开始命令,当采用12位分辩率时转换时间约为750ms,在本程序设计中采用1s显示程序延时法等待转换的完成。
图9温度转换命令子程序流程图

一、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例举设计中出现的问题)
1、在写程序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语句的错误还有经常犯错的符号错误。经常打完中文注解时没有切换因为导致符号错误,不过后面编译都一一改正。
2、在调试时遇到接P1.2的二极管在达到报警温度时不亮。但是蜂鸣器响,反复检查程序也没有问题。后来程序里直接写P1口全为低电平也不亮。后来才发现是和二极管连接的电阻阻值太大了。后来改为220Ω后二极管正常。
3、期间还有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数码管无法显示出来,后来改程序也好了。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SET  P3_1                            //定义调整键
#define DEC  P3_2                            //定义减少键
#define ADD  P3_3                            //定义增加键
#define BEEP P3_6                            //定义蜂鸣器
#define ALAM P1_2                                //定义灯光报警
#define DQ   P3_7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40;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40
signed char xiaxian=10;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10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得到一个16位的数
  tt=t*0.0625;                   //将t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最小分辨率是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7F;
        Delay(200);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P0 = ~0x98;      //显示C
        P2 = 0x7F;
        Delay(100);
        P2=0xff;
        P0=~LEDData[n];    //显示个位
        P2 = 0xD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7;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0 =~0x98;      //显示C
        P2 = 0x7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2 = 0xD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2 = 0xF7;
        Delay(100);
        P2=0xff;
        if(set_st==1)P0 =~0xCE;
        else if(set_st==2)P0 =~0x1A; //上限H、下限L标示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
        {
                BEEP=0;
                ALAM=0;
        }
        else
        {
                BEEP=1;
                ALAM=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else if(set_st==2)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基于51的DS1820温度控制。包含proteus仿真图和源码文档。还有hex文件可以直接运行看看。
Proteus7.5版本的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A:
楼主,附件中没有仿真文件啊

网友B(2024-09-13):
没定义位选与段选,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