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和mah,不好换算呀

楼主(2021-11-10):
我就奇怪了
手里有两个usb电压电流显示表
一个 显示的是w  容量是wh ,这有什么用?根本没法换算电池容量呀
电压高走低(要检测电池容量,外加电子负载。这样的话wh 有什么用)

另一个显示 mah,这还差不多。应该能检测出电池容量

所以想问下,既然是检测用的表,他们为什么要显示wh(如果wh  mah都有也可以!它就显示wh  郁闷)
难道显示wh  ,程序比较好弄???

网友A:
1瓦功率放电1小时,叫1wh,1毫安电流放电1小时叫1mah,需要知道电压才可以换算成wh。

网友B:
∵ P = UI ,    ∴ W = VA    ∴ Wh = VAh

换言之, 一个24V 电池 如果写 240Wh  代表  24V10Ah  即:24V状态下 有 10Ah。
之所以写xxWh, 而不写 xx VxxAh 主要两个原因:
1,放电能力 不为 1C,  比如, 3.7V 锂电 大多会写 18.5Wh 而不会写 3.7V5Ah 虽然乘出来相等,但是5Ah 代表能以5A的电流放电 1小时,而实际,很多电池只能以3A电流放电 1小时40分。
2,放电时压降很大,不能保持同等电压放电,所以不适用 xxV xAh 方式描写。

网友C:
W是功率,W=V*I;WH是电量(容量 ) WH=V*I*H

网友D:
usb电压电流显示表和电池的容量是没有绝对的换算关系的!!!!!!!不管它标示的是什么!!!!!
如果充电IC是线性的充电IC,还能看出一个大概,如果是电池电量完全放完,mah标示的充电表和实际的电池容量大概有15%左右的误差
如果是DC-DC的充电IC,mah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因为这个时候电池的充电电流和供电电源的电流是不一致的
wh会相对准确一点,电流表会比电池的实际wh大出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