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制作过手扫开关呢?

楼主(2021-11-10):
如标题,就是红外发射管,又有点像光耦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型号好像交BH-ITR9909吧,我看到一个产品是用这个做了手扫,想学习一下,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大师指教一下,慷慨解囊的给点参考。万分感谢啊

这是参考电路图,理解不了是如何工作的

这是参考电路图,理解不了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红外发射管+红外接受管  对管 几毛钱的东西,共公厕所里感应龙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防盗窗也是这么一个东西,原理来讲一种是反射接收,一种是隔断接收。看你需要用到哪种,外部电路也就几个电阻,距离远的加两个三机管,然后就是逻辑设计,用单片机就是判断电平或者中断,用异或门就是看是否同时低电平或者高电平然后电路导通达到人走抽水的目的,额…… 响警报的目的。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建议做一个自适应的,(可以采集多次LED_OFF的AD值作为自适应因子,或者用算法),我以前做过一个程序被丢了

网友C:
你最终是要实现什么,把功能提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终是要实现什么,把功能提全了

我想学习这块的知识,功能就控制一个IO输出高或者低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管+红外接受管  对管 几毛钱的东西,共公厕所里感应龙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防盗窗也是这么一个东西 ...

有资料可以学习一下吗?或者有程序可以参考看看学习吗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一个自适应的,(可以采集多次LED_OFF的AD值作为自适应因子,或者用算法),我以前做过一个程序被丢了

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参考给我吗学习一下呗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手势传感器吧?某一个宝有现成的模块,自动识别手势,然后spi总线输出信号。

网友E:
红外光电二极管对可以通过阻挡红外波的发射来检测物体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外光电二极管对可以通过阻挡红外波的发射来检测物体的存在。

老铁,方便给点资料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