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战舰+四线iic OLED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1-11-1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delay_ms(800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t=' ';//会显示空白段
        while(1)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原         //第一个参数是屏幕列编号(从左向右128行:0-127)
                OLED_ShowCHinese(18,0,1);//子        //第二个参数是页编号(屏幕从上至下64行共8页)
                OLED_ShowCHinese(36,0,2);//哥        //第三个参数是字库生成的字的编号
                OLED_ShowCHinese(54,0,3);//我        //每个字占16列,两页。
                OLED_ShowCHinese(72,0,4);//爱
                OLED_ShowCHinese(90,0,5);//你
                OLED_ShowString(6,3,"0.96' OLED TEST",16); //第一个和第二个参数同上,第三个参数要显示的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0,6,"ASCII:",16);          //第四个参数决定字体,如果是16采用88*16点阵字体,否则采用6*8点阵字体
                OLED_ShowString(63,6,"CODE:",16);
                OLED_ShowChar(48,6,t,16);//显示ASCII字符,不要从程序执行顺序上思考,从屏幕空间上思考对比前两个参数就知道为什么

                t++;
                if(t>'~')t=' ';
                OLED_ShowNum(103,6,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delay_ms(8000);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ms(8000);

                OLED_DrawBMP(0,0,128,8,BMP1);
                delay_ms(8000);

        }

}

Keil代码下载: 实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