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esp8266+bh1750读取光强数据的可行性?

楼主(2021-11-10):
各位大佬,小弟想用stm32f103rct6外接一个bh1750读取光强数据,用esp8266将板子上的数据传输到pc端,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行吗?有没有做过这方面无线通信的大哥,希望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我用51单片机做过

网友B:
可行,其实用ESP8266本身加一个BH1750也是可行的,ESP8266本身也是一款单片机,使用网络功能与pc端连接到同一个WiFi下,再使用TCP 服务端与客户端模式即可完成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其实用ESP8266本身加一个BH1750也是可行的,ESP8266本身也是一款单片机,使用网络功能与pc端连接到同 ...

有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例程吗??

有,很多,使用arduino ide开发ESP8266的方法百度下,然后找找相应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8266可以有一个简单的用法,串口转wifi,有几个命令,很简单,几年前用过8266做无线PM2.5检测。

网友D:
可以啊,没问题,读取数据之后,通过esp8266发送数据,上位机用TCP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