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样接滤波器对吗

楼主(2021-11-10):
     各位大神,我买了一个滤波器想安在为常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的前端,红色的方框是为滤波器模块起屏蔽作用的金属屏蔽盒,黑色方框是cw系列滤波器摸块,用一条双芯双饺屏蔽线接在L和N端子上,屏蔽层一端接在屏蔽盒上,G端子上也接一条线,也接在屏蔽盒上,据说金属屏蔽盒还要接到安全地上,这该怎么接呀?直接把导线用烙铁焊在金属盒外壁上吗?还是打个孔把导线焊在金属盒内壁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个G瑞应该是接在三孔插座的G端上,通过插座上的地线接地。

网友B:
一般地线可以用螺丝固定在金属盒上。

网友C:
原则上需接地,但没有条件或能防止人体接触的情况下可以悬空不接

楼主:
我实际上买的是双节的,弄不请该怎么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地线可以用螺丝固定在金属盒上。

感谢您的指导,我实际上买的双节的,弄不清该怎么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我实际上买的双节的,弄不清该怎么玩了!

这个滤波器标牌已经清楚的标明接线方法,实际使用时输入端按3眼插头对应线标接,输出端L'、N'正常接用电器电源输入端,G'可以接用电器的地线,没有地线接口也可以悬空,不影响滤波效果。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