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与STC89C51RC单片机有啥区别?内部RAM

楼主:
STC89C51与STC89C51RC有啥区别?还是说是一样的百度文库里的资料说STC89C51的内部RAM只有256

而RC的意思是说内部RAM为512

所以说他们是不一样的,还是资料出现了问题

网友A(2021-11-10):
配置是一样的,STC89C51 是以前的标注,STC89C51RC 是后来新的标注,为了方便识别。
以前标注,你要根据型号 去查配置,C51就是512的RAM,  而更新标注后, 只要看后缀是RC 还是 RD+ 就能分辨是512 还是 1280,方便很多,

你非要说,两者的绝对区别,那么就是:
1) STC89C51 只支持晶振频率到35Mhz, 而STC89C51RC支持晶振频率最高可以到50Mhz, 普通也能到40Mhz,
2) STC89C51 多为HD版本(不是绝对),既没有P4, 但是有 ALE PSEN 和 EA. 而STC89C51RC 多为 90C版本(也不是绝对),即:有P4, 但是没有 PSEN 和 EA。
严格来讲,STC89C51RC 和 STC89C51 除了烧录程序不能通用,其他不同处都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是一样的,STC89C51 是以前的标注,STC89C51RC 是后来新的标注,为了方便识别。
以前标注,你要根据型 ...

好的谢谢,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