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制作失败,一点焊就烧芯片

楼主(2021-11-10):
烧了四个单片机,四个升压芯片。刚焊好电路的时候是3个MOS管,电容电压3.1V 用5mS脉宽5ms间隔的延时输出十几次还有点电流.点了三四次因为焊不上所以加了个MOS,给电容充电到4.8V.改了程序成1.2ms脉宽0.23ms间隔输出4次,然后一点焊就烧芯片,而且还没有电流输出.升压芯片和主控芯片同时击穿短路。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A:
点焊,本来就是依靠短路,造成的高热,你的芯片不做保护,烧掉时必然的。哪个芯片短路了不烧?

网友B:
发个电路图,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本来就是依靠短路,造成的高热,你的芯片不做保护,烧掉时必然的。哪个芯片短路了不烧?

看了论坛里做的点焊机,也没对芯片做啥保护啊

网友C:
如果不做隔离,大电流在线路上产生的反向高压有可能击穿芯片,因为导线有存在等效电感!哪怕是UH级别的等效电感在大电流环境产生的反向峰值电压也是可观的。所以,尽可能隔离驱动。

网友D:
它可能是瞬态高压导致电气击穿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论坛里做的点焊机,也没对芯片做啥保护啊

把电路图发上来帮你找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路图发上来帮你找毛病

重新编辑发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图,帮你看看。

重新编辑发了电路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辑发电路图了

你的MOS管图腾柱驱动电路下管没有导通条件,不能快速关闭MOS管。不过与烧芯片没有直接关系。再查实际电路是否与之相符。不建议用窄脉冲串驱动,而是用宽脉冲驱动。根据焊接效果调整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可能是瞬态高压导致电气击穿失败。

应该不会吧,我刚焊好板子的时候,还点了三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做隔离,大电流在线路上产生的反向高压有可能击穿芯片,因为导线有存在等效电感!哪怕是UH级别的等效 ...

怎么做隔离的好?我看别人的电路图多加个二极管在控制这一路,这样就算隔离吗

网友F:
多大电容? 可以把MOS管改成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电容? 可以把MOS管改成继电器。

两2.7v串联的。改mos没必要啊,现在主要是点焊一输出控制电路就短路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MOS管图腾柱驱动电路下管没有导通条件,不能快速关闭MOS管。不过与烧芯片没有直接关系。再查实际电路 ...

图腾下管不起作用,不能快速关断应该也是烧mos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腾下管不起作用,不能快速关断应该也是烧mos吧。

单片机独立供电试试吧,不共地不共火,光偶控制MOS管,就绝对烧不了了。

看你又共地又共VCC的好不容易用个光偶,最后还是连一起的,觉得怎么看都是“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独立供电试试吧,不共地不共火,光偶控制MOS管,就绝对烧不了了。

看你又共地又共VCC的好不容易 ...

对!楼主的这种接法不烧才是万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这种接法不烧才是万幸的!

我看别人也都是共地共火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独立供电试试吧,不共地不共火,光偶控制MOS管,就绝对烧不了了。

看你又共地又共VCC的好不容易 ...

看了别人做的电路都是共地共火的都没问题啊,……况且一开始焊好板子点焊几次都没问题,镍片烧出黑点了,就是电流不够,焊不上。之后便是换一个点一次就烧,也没电流输出。应该是我哪里弄错了没发现问题,才导致换新芯片上去就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别人做的电路都是共地共火的都没问题啊,……况且一开始焊好板子点焊几次都没问题,镍片烧出黑点了, ...

恩,我只是提个确保不烧的建议,你不必非这样做,具体如何决定,你自己拿主意,毕竟板子也打好了,成本也投入了。反正电流大到电焊机这种得,这种共地共火的电路,我是打死也不会去搭的,胆小,怕死。 基于你这个电路的后续解决方案,坐等楼下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做隔离的好?我看别人的电路图多加个二极管在控制这一路,这样就算隔离吗

可以买一个隔离DC-DC模块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也都是共地共火的呀

你也可以试一试在点焊笔VCC与主控电路VCC之间增加一只10mh的电感和几只103+104瓷片电容并且并联一只3V左右的稳压管(2.7V点焊笔电源的话)。以限制主控电路的高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也都是共地共火的呀

利用LC滤波,稳压管限压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为什么会烧主控呢,我做过电容式储电点焊,最多就是烧掉mos管和驱动电路,感觉升压部分最好加一个mos管控制,在点焊开始前关闭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会烧主控呢,我做过电容式储电点焊,最多就是烧掉mos管和驱动电路,感觉升压部分最好加一个mos管控制 ...

升压就是用于驱动mos的。我电路没有稳压,会不会因为这,导致输出瞬间电压被拉低大电流流入芯片导致的,我摸电路板芯片这边是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LC滤波,稳压管限压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在VCC串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VCC串稳压二极管吗?

并联稳压管!

楼主:
新手,连电容都没得一个,拆了个电脑电源电容下来终于解决了困扰这么久的共电源烧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H(2022-01-10):
检查下是不是电路有遗漏,

网友I:
遇到这种情况建议你先去借鉴别人的电路在画图

网友J:
同30楼,建议摹仿再摹仿,从此便是唯手熟尔。

网友K(2022-03-01):
单片机应该单独供电吧

网友L:
驱动脚用光偶隔离试试看

楼主(2022-04-02):
引用 网友L:
驱动脚用光偶隔离试试看

做好 了好久了。引起芯片烧坏的原因应该是法拉电容内阻太大。具体我也不清楚,。么有专业的工具。我并上一组法拉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M:
把电容充放电电路和单片机供电隔离开,单片机供电要求比较高,mos驱动电压也要够高,确保mos完全导通,驱动电路最好也要改进,确保单片机失效时MOS不会误导通。
从电路图看,升压电路和电容没有隔离,容易被反向尖峰烧掉,同时因为电源端短路,电源电压被拉低,整个板子能不能正常工作都是问题。解决方法:用开关控制点焊时将电容和电源断开

网友N:
估计是焊点温度过高烧坏了吧

网友O:
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

网友H(2023-02-13):
你电路都接错了,,,当然一通电就要烧啊,,,pc817光耦,3,2脚,不能直连,其他地方我就不看了,你仿制,最起码要把图看好,画对

网友P(2023-04-28):
还是继电器简单直接

网友Q:
示波器一看便知原因

网友R:
原理很简单,单片机用独立供电,一个IO口经过高速缓冲,驱动隔离光耦。

网友S:
不能升高电容的电压,而是要增加电容的放电电流

网友T:
我之前焊接炸过一个电解电容,焊接时间太久温度太高,直接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