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无法调用函数,求解答

楼主(2021-11-10):
一调用Delay函数就出错,不清楚为啥,注释掉12行Delay,程序就能运行了!十分困惑!

网友A:
把main里面的 第4行去掉  就可以了。因为压根没有必要。

网友A:
前面说错,应该是 把main 里面的 第4行 换成 Delay.C

网友B:
delay()函数原型缺失。 要么你在main()前面声明一下,要么在delay.h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