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通用的C语言函数,用于电机调速 求指导

楼主(2021-11-10):
有4个电机A,B,C,D!
设定sbit A,B,C,D四个引脚
想写一个通用的函数,用于调速。
设定一个形参,调用函数的时候,把想要调速的电机传进来。要怎么弄啊!

但是难不成必须写四个函数?

网友A:
用switch  case 语句轻松搞定

楼主:
可是ruf可是如何把这些sbit定义的引脚传进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ruf可是如何把这些sbit定义的引脚传进去呢?

ruf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ruf可是如何把这些sbit定义的引脚传进去呢?

为何要传递引脚,你函数参数是1,我就直接操作A的引脚,尼函数参数是2我直接操作B引脚。。。。。。。

楼主:
谢谢各位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