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怎么写一个通用的函数?

楼主(2021-11-11):
有4个电机A,B,C,D!
设定sbit A,B,C,D四个引脚来控制他们。
怎么用一个通用的函数实现呢?

但是难不成必须写四个函数?

楼主:
有4个电机A,B,C,D! 设定sbit A,B,C,D四个引脚来控制他们。 怎么用一个通用的函数实现呢?  也就是我想控制A的时候,函数里对应的控制引脚变为A,想B的时候变成B,想C变成C!  但是这些sbit的引脚又不能作为参数传进去啊!  但是难不成必须写四个函数?

网友A:
sbit A,B,C,D具体是什么?

网友B:
void motor_run(u8 id, bit dir)
{
  switch (id)
{
  case 0:
  //
  //
  break;
  ....

}
}

网友C:
题主描述不清,一个电机需要几个引脚控制?分别是什么状态?例如电机A由1、2两个引脚控制,1为高电平2为低电平则正转,1为低电平2为高电平则反转,12电平相等则不动。题主的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什么?麻烦描述清楚

网友D:
人不能太懒……
先把不通用的函数,分别写出来,看看有没有共同点,然后考虑整合成通用,或者半通用函数,很多时候由于逻辑不同,强行整合成“通用”函数,不光效率下降,很可能代码量也会增大,这其实除了看上去似乎NB一点,实际应用上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E:
4个一样的结构体,这个结构体里面引脚不一样,然后函数的入口传的是结构体

楼主:
谢谢大家 用了swtich case 解决了!!!

网友F:
用宏定义也可以,写好一个电机程序,引入变量,这个变量就是I/O口,通过不同变量,引用子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G:
编写一个具有通用输入和输出的函数。 控制是通用的。 调用控件时,分别使用A、B、C、D作为函数的输入,将输出传递给对应的设备。

网友H:
就像11楼所说的使用函数指针,楼主有功能封装的想法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