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TM1640芯片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1-11-1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clk PAout(11)
#define din PAout(12)
#define led1 PBout(0)
#define led2 PBout(1)

void tm1640_start()//起始指令
{
                        clk=1;
                        din=1;
                        delay_us(1);
                        din=0;
                        delay_us(1);
                        clk=0;
}
void tm1640_end()
{
                        clk=1;
                        din=0;
                        delay_us(1);
                        din=1;
                        delay_us(1);
}
void tm1640_writebyte(u8 q)
{
                        u8 w;
                        for(w=0;w<8;w++)
        {
                        clk=0;
                        delay_us(1);
                        if(q&0x01)
                {
                        din=1;
                        delay_us(1);
                }
                        else
                {
                        din=0;
                        delay_us(1);
                }
                        q=q>>1;
                        clk=1;
                        delay_us(1);
        }
                        clk=0;
                        din=0;
}
void tm1640_data(u8 q,u8 w)
{
                        const u8 buff[2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数字0~9及0~9加点显示段码表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byte(0xc0+q);
                        tm1640_writebyte(buff[w]);
                        tm1640_end();
}
void TM1640_io_init()//初始化IO引脚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_le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Pin=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Def_led);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TypeDef_led.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Def_led);

                        clk=1;
                        din=1;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byte(0x44);
                        tm1640_end();
                        tm1640_start();
                        tm1640_writebyte(0x88);
                        tm1640_end();

}
int main(void)
{
                        u8 q;
                        delay_init();
                        TM1640_io_init();

                        tm1640_start();
                        tm1640_end();
                        while(1)
        {
                        led1=0;
                        led2=1;
                        delay_ms(100);
                        led1=1;
                        led2=0;
                        delay_ms(100);
                        for(q=0;q<8;q++)
                        {
                        tm1640_data(q,q);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洋桃STM32开发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