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如何将下面的单片机秒闪烁的显示不让它流水式显示,而让他同时显示

楼主(2021-11-1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ng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0~9字形码
unsigned char timer=0,second=0,key=0,c=0;
/*void delay(int s)
{ uchar i,j;

    for(i=0;i<s;i++)              //延时函数
        for(j=114;j>0;j--);
} */

delay()
{uchar i,j;for(i=0;i<10;i++)for(j=0;j<150;j++);}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show ()
{
P2=0x01;P0=~d[second/10];       delay();              //w1=1;w2=0;w3=0;
P2=0x02;P0=~d[second%10];              delay(); //w1=0;w2=1;w3=0;
P2=0x08;P0=~d[c%10];                delay(); }         //w1=0;w2=0;w3=1;   delay();
void main( )
{

TMOD=0x01;
ET0=1;
EA=1;
second=0;
//show ();
while(1)
                                //判断按键操作
{if((P3&0x08)==0x0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key++;
   switch(key)
   {case 1:TH0=0xee;TL0=0x00;TR0=1;break;
    case 2:TR0=0;break;
    case 3:key=0;second=0;break;}           // show();
while((P3&0x08)==0x00);}//按键消抖
  }
}
void int_T0( )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ee;TL0=0x00;
timer++;
if(timer==200)
{timer=0;second++;show();} //
if(second==59)
{TR0=1;second=0;c++;}
if(c==3)TR0=0;
}

网友A:
show中的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改短一点,达到人眼视觉暂留的效果即可

网友B:
楼主这程序好像是3分钟定时器,为了按键不干扰数码管显示,数码管扫描要放在中断中合适位置并且T0不能停,按键只控制计数启停。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ng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0~9字形码
unsigned char timer=0,second=0,key=0,c=0,k;
bit sign;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110;j++);
}

void show ()
{
        switch(k)
        {
                case 0:P2=0x01;P0=~d[second/10];k++;break;
                case 1:P2=0x02;P0=~d[second%10];k++;break;
                case 2:P2=0x08;P0=~d[c%10];k=0;break;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xee;
        TL0=0x00;
        TR0=1;
        ET0=1;
        EA=1;
        second=0;
        while(1)
        {
                if((P3&0x08)==0x0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
                        if((P3&0x08)==0x0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
                                switch(key)
                                {
                                        case 1:sign=1;c=0;break;
                                        case 2:sign=0;break;
                                        case 3:key=0;second=0;break;
                                }
                                while((P3&0x08)==0x00);
                        }
                }
        }
}

void int_T0( )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ee;
        TL0=0x00;
        if(sign)
        {
                timer++;
                if(timer==200)
                {
                        timer=0;
                        second++;
                }
                if(second==60)
                {
                        second=0;
                        c++;
                }
                if(c==3)
                {
                        sign=0;
                        key=0;
                }
        }
        show();
}

网友C:
show中的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改短一点,比如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