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231芯片引脚接法问题

楼主:
我把片选增益A0,A1,A2都置为高电平,也就是128倍,可是输出却只有2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使用2,3引脚作为输入信号-INA,+INA,vs单供电电源5V,GND接地,10脚OUTA作为输出在示波器显示波形,我看原理图上AD8231内部有一个IN放大器和一个OP放大器,OP放大器输出是2.5Vref给IN放大器,所以我在测试时没有在ref脚加电平,因为测量这个脚已经是2.5V了。现在我输入共模电压是280mv,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我将增益逐渐设置最大,按理来说应该放大128倍,但是输出却只有两倍。希望得解答,谢谢!

AD8231内部原理图

AD8231内部原理图

网友A(2021-11-27):
换个芯片试试?2倍有点太低了,或者换接线试试

网友B:
10脚,OUTA对地电压是多少?你是按给出的图杰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