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点焊机一输出就烧芯片,为什么

楼主(2021-11-11):
烧了四个单片机,四个升压芯片。刚焊好电路的时候是3个MOS管,电容电压3.1V 用5mS脉宽5ms间隔的延时输出十几次还有点电流.点了三四次因为焊不上所以加了个MOS,给电容充电到4.8V.改了程序成1.2ms脉宽0.23ms间隔输出4次,然后一点焊就烧芯片,而且还没有电流输出.升压芯片和主控芯片同时击穿短路。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A:
我做的的,2.7V串联均衡

网友B:
DHB-和VCC之间接一个二极管试试,用来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的,2.7V串联均衡

D2 R1是起保护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HB-和VCC之间接一个二极管试试,用来续流

是有反向高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反向高压吗?

主控电容不会通过焊接放电,给主控提供稳压

网友D:
可能是由于PWM频率增加,电源有高频噪声导致MCU和升压芯片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电容不会通过焊接放电,给主控提供稳压

会不会是输出瞬间主控路电压被拉低,电流流入芯片了?板子是有发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输出瞬间主控路电压被拉低,电流流入芯片了?板子是有发热的

电流倒灌?你想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VCC串稳压二极管吗?

并联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倒灌?你想多了

那就是有高压串入了。现在独立供电就没烧过了,只不过上电第一次点焊才有输出,断开电路等一段时间或卸掉光耦那个电阻重新焊接才能再点焊一次

网友G:
这么大电流的东西,布线一定要非常讲究,不是布通了就能用的。不合理的布线会导致电流在某段导线产生你意想不到的电压烧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电流的东西,布线一定要非常讲究,不是布通了就能用的。不合理的布线会导致电流在某段导线产生你意想 ...

大电流只在mos漏源两端,控制这路没多大电流。用独立电源给控制路供电就能正常点焊。我看别人做的都在控制路电源入口串一个二极管,那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VCC串稳压二极管吗?

不是串在控制路电源入口吗,跟点焊笔正极是并联

网友H:
我记得我有回复过你的,叫你把电路文件上传,点焊机是大电流电路,布线很重要的,几百A的电流,接地不对,很容易让单片机负极产生正电压的
你一连问好几天,你总觉得你的电路没问题,大家却都不知道你电路是怎样的电路,把你电路文件上传一下不就行了,一个DIY的点焊机,算不得什么商业机密
实在不行,论坛里就有现成的程序和PCB文件,你参考一下别人的布线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我有回复过你的,叫你把电路文件上传,点焊机是大电流电路,布线很重要的,几百A的电流,接地不对,很容易 ...

电路上传了的,这自己做着边学习玩的谈不上商业机密。两个问题。一个是没电流输出,因为找到原因了,就把贴删了。现在还剩共电源烧芯片的问题,就这帖。独立供电现在可以正常点焊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反向高压吗?

即使是阻性负载电源线的寄生电感也不能小觑,点焊机这么大的电流是需要非常小心的。

网友B:
寄生电感无处不在,对于点焊机这种场合电源输入端需要大电容来吸收前级电源线的寄生电感的能量,电源输出端需要用倒二极管来吸收后级电源线寄生电感的能量

网友I(2022-03-20):
请问一下,这供电电压就普通的电源吗?比如18650,还是说,要什么特殊电源,比如啥法拉电容,汽车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