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ST32M4 里面的延时问题

楼主(2021-11-11):
1.  做模拟I^2C 里面的延时. 我看到了一段注释 (里面的延时是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出来的)(MCU 频率是72MHz)
2.  里面用的一个 for循环

请教下 这个靠谱吗?这个是否开一个定时器比较准确?而且如果换一个 mcu 那每次都要测量时钟?

网友A:
使用SysTick定时器延时呗

网友B:
为什么要模拟?用硬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ysTick定时器延时呗

谢谢指导。

网友C:
IIC中的延时是us级别的并且不需要太精确可以用for循环来做

网友D:
事实上i2c对延时并不敏感,不要多虑了

网友E: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时候真的很麻烦

网友F:
我感觉用for循环的方式做I2C的延时挺好的,特别是速度比较快的IIC,延时都在us级别,先用nop指令定义一个以1us延时为基数的带参数的的delay函数,延时就可以用这个函数来掩饰,休要修改I2C速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改参数的方式来实现,移植或者是换了不同频率的晶振该函数的时候也很方便,只需要改一下delay函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