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收不到信息?与8266也建立不了通讯

楼主:
一直感觉是中断的问题可是一直找不到问题 图一

网友A(2021-11-11):
此为修改程序

网友A:
基础源文件是onenet的f103例程,到h7怎么就用不了了鸭

网友B:
建议你还是直接采用支持透传的8266模块吧,透传模块可以问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础源文件是onenet的f103例程,到h7怎么就用不了了鸭

你不得先确定你硬件上是否线连反了吗?如果反了你在这儿找程序肯定怎么找都不行啊。
先确定硬件是正确的,再来找软件的问题,串口这个基本上有例程不存在搞不出来的。

网友D:
撇开8266不讲,串口和电脑通讯ok了么?撇开单片机串口不讲,8266和电脑能通讯了么?

网友A:
通讯是能的,但是只有1个0 AT 只能执行一个esp8266_Init()中第一个while

网友A:
通讯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执行esp8266_Init的第一个while 收←◆0. AT

网友D:
所以,你先在电脑上,通过串口助手,让8266 正常跑起来, 以及 让单片机把电脑让8266跑起来的指令,原封不动的从单片机串口发到电脑,准确收到无误,再把单片机 和 8266 连起来。

网友A:
开始肯定测试过8266鸭,在串口助手上发送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要把ESP8266_Init去掉while,电脑就可以打印出每一步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