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里怎么画这样方形焊盘孔的焊盘啊?

楼主(2021-11-11):
99se里,想画一个这个继电器的封装,不知道怎么画出这样的方形焊盘孔的焊盘啊??

焊盘孔是方形的

焊盘孔是方形的

网友A:
99SE焊盘可以是方的,焊盘的孔只能是圆的
想要长的,就多放几个.连在一起就是长的了

网友B:
这种继电器一般都有插座,一般是焊插座的,这座针是圆的。

网友C:
两个方法1,多放圆孔焊盘堆积  2,在机构层画一个长方形孔,上面在对应长方形焊盘...

网友D:
1、用多个圆形焊盘排列组成方孔。2是在DXP中做异形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