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程序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复位重启?

楼主(2021-11-11):
各位大神,我新学了几天 Verilog HDL 语言,写了个小小程序,使用高云芯片 GW1NS-4,运行后,不知什麽原因总是复位重启,能否各位指点下,感激不尽,目的是对输入的BCD码解码显示,led_dp 是小数点,led_en是外部MCU锁存信号, 我的思路是 用芯片的OSC 作为时钟,然后上电后,检测到 led_en 为高电平,才开始程序的运行,有22个LED的输出,有两个LED作小数点,程序中将这两点熄灭,其他的拼成七段数码显示,运行后,一段时间正常工作后,会不正常闪烁,然后回到上电后的状态,全亮

module  ledigital(
//    clk,
//    rst_n,
    led_dp,
    led_en,
    bcd_code,
    led
);
//=================================================================
// PORT DECLARATION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led_dp;
input led_en;
input[3:0] bcd_code;
output[21:0] led;
//------------------------------------------------------------------
//
reg[19:0] timecnt;
reg[19:0] temp_led;
assign {led[21:15],led[13:9],led[7:0]} = {temp_led[19:0]};
wire osc_clk;
wire led_8pin;
wire led_14pin;
assign led[8]=led_8pin;
assign led[14]=led_14pin;
assign led_8pin = 1;     // 熄灭小数点
assign led_14pin = 1;

reg[19:0] rst_count;
reg rst_en;
reg[3:0] temp_bcd;
reg temp_dp;
//reg temp_en;
reg[1:0] temp_work;
Gowin_OSC Gowin_OSC_inst (        // 用内部振荡作CLK
    .oscout(osc_clk),
    .oscen(1'd1)
);

always @(posedge osc_clk) begin
   if(!rst_en)
    begin
    rst_count <= rst_count + 1'd1;
    if(rst_count >= 20'b1111_1111_1111_1111_1110)          //上电延时一段时间后,检测外部 led_en 是否拉高,拉高,则开始工作
      begin
        rst_count <= 0;
        if(led_en)
          rst_en <= 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osc_clk ) begin
   if(!rst_en)
    begin
     temp_led <= 20'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end
   else
    begin
       if(temp_work == 0)        //因为 led_en 是锁存信号,  下降沿改变数据, 上升沿锁存
        begin
        if(!led_en)                    //检测下降沿
          temp_work <= 1;
        end
       else if(temp_work == 1)     //检测上升沿
        begin
        if(led_en)
          begin
          temp_bcd <= #20 bcd_code;                                       //显示解码的BCD数据
         case (temp_bcd)
         5'd0: temp_led <=  20'b0101_1100_1100_0000_0000;
         5'd1: temp_led <=  20'b0001_1101_0101_1011_1111;
         5'd2: temp_led <=  20'b1100_0001_0011_1100_0000;
         5'd3: temp_led <=  20'b0100_0001_1001_1110_0010;
         5'd4: temp_led <=  20'b0000_0100_0000_0011_1111;

         5'd5: temp_led <=  20'b0010_0010_1000_0110_0010;
         5'd6: temp_led <=  20'b0111_0110_1000_0100_0000;
         5'd7: temp_led <=  20'b0000_1101_0101_1011_0011;
         5'd8: temp_led <=  20'b0101_0101_1000_0100_0000;
         5'd9: temp_led <=  20'b0101_0101_1000_0110_0010;
         5'd10: temp_led <=  20'b0101_0000_0000_0001_0001;
         5'd11: temp_led <=  20'b0100_0000_1000_0000_0000;
         5'd12: temp_led <=  20'b1011_1110_0110_0100_0000;
         5'd13: temp_led <=  20'b0100_1000_1100_0000_0000;
         5'd14: temp_led <=  20'b1010_0010_0010_0100_0000;
         5'd15: temp_led <=  20'b1010_0010_1010_0101_0001;

         default:temp_led <= 20'b1111_1111_1111_1111_1111;
           endcase
         temp_work<= 0;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