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流的嵌入式系统屏幕接口是哪几种?

楼主(2021-11-11):
屏幕的接口

FSMC、8080、RGB、MIPI、PPI、IIC、SPI、串口屏、LVDS接口、EDP接口、HDMI、MPU接口、M6800模式、VSYNC模式、MDDI模式、DSI模式
是先确认某一种接口类型需要这么多条总线驱动,然后决定了接口元件的管脚数?
目前主流的屏幕接口是哪几种

网友A:
其中的RGB分为RGB888,RGB555I,RGB565,为了使用方便,RGB565应用的较多。

网友B:
小屏幕基本都是IIC SPI,这种屏幕控制引脚少,操作简单,很多DIY都用这种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的RGB分为RGB888,RGB555I,RGB565,为了使用方便,RGB565应用的较多。

也是需要硬件支持才行。这种更快更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屏幕基本都是IIC SPI,这种屏幕控制引脚少,操作简单,很多DIY都用这种屏幕。

对彩屏应该不行

网友C:
I2C、SPI 是典型的 LCD 显示接口。

网友B:
我有一个1.8寸得彩屏计时IIC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1.8寸得彩屏计时IIC驱动的

用的是专门的液晶驱动IC还是单片机

网友D:
要具体看屏幕颜色数,分辨率,是否触屏(多点触控)。
HDMI还可以传输声音。

网友E:
主流的显示接口:
RGB 565,888,是3.5-8寸横屏数码产品上用得多, 这其中分vsync,DE模式。
MIPI: hvga以上手机显示屏多采用这种接口
SPI:QSPI,8080-8/16bit: HVGA 以下分辨率显示屏接口
LVDS,eDP : 7寸以上数码屏多采用这种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专门的液晶驱动IC还是单片机

单片机

网友F:
你如果能弄清楚这此接口的物理性质,变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