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频率合成器和信号发生器是同一个概念吧?

楼主:
DDS频率合成器和信号发生器是同一个概念吧?
可以理解成用编码形成不同的数字 ,不同的数字对应不同的输出信号?那跟数模转换器也是类似啊?DA转换!不同的编码对应不同的信号幅度、相位、频率?

网友A(2021-11-23):
没人玩过DDS的吗

网友B:
DDS从名字看就知道,数字频率合成,它实际上是将一个波形进行数字量化了,假如输出1个1KHz的正弦波,那么它在1Ms里面将一个周期的波形进行量化,假如量化为100份,那么DAC每10us则变化1次值,而这100份就恰好模拟出一个正弦波的梯度值,如果你直接用示波器抓波形的话,可以看到明显的阶梯。所有一般DDS输出后需要接滤波电路,使其波形变得平滑。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看你从哪方面理解,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信号发生器都是用DDS进行设计的,不过远古时期的不一样,以前的是通过模拟信号进行滤波和倍频等相关模拟电路制作的,波形输出是连续的,而非阶梯状。从原理上来说DDS和信号发生器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DDS可以做信号发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DS从名字看就知道,数字频率合成,它实际上是将一个波形进行数字量化了,假如输出1个1KHz的正弦波,那么 ...

数字信号发生器技术来源于DDS,是DDS的延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DS从名字看就知道,数字频率合成,它实际上是将一个波形进行数字量化了,假如输出1个1KHz的正弦波,那么 ...

信号发生器也是DDS技术的一种延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看你从哪方面理解,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信号发生器都是用DDS进行设计的,不过远古时期的不一样, ...

波形输出是连续的,而非阶梯状----那这相当于是电机无级调速啊,区分度好,分辨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