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器发射程序

楼主(2021-11-11):
该代码使用51单片机,晶振为11.0592m,实现红外发送的作用,也就是模拟遥控器的作用,如果想要发送的远,建议加三极管放大,其对应按键,以及IR接口在程序可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BM   0x80                //识别码
#define ms9    (65536-9000)               //约9mS
#define ms4_5  (65536-4500)               //约4.5mS
#define ms1_6  (65536-1630)               //约1.65mS
#define ms_65  (65536-580)               //约0.65mS
#define ms_56  (65536-560)               //约0.56mS
#define ms40   (65536-40000)       //约40mS
#define ms56   (65536-56000)       //56mS
#define ms2_25 (65536-2250)        //约2.25mS
sbit IR  = P0^1;                                  //定义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基极)
sbit IR2  = P0^2;
sbit IR3  = P0^3;
sbit KEY0 = P1^7;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3;
sbit KEY3 = P1^7;
sbit KEY4 = P1^1;
sbit KEY5 = P1^2;
sbit KEY6 = P1^4;
sbit KEY7 = P1^5;
uchar KEY(void);
void  SanZhuan(void);
void  ZZ(uchar x);

void  Z0(uchar temp);
void  TT0(bit BT,uint x);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0 16位工作方式
        IR=1;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while(1)
        {

                 SanZhuan();

     DelayMs(500);

        }}
uchar KEY(void)
{
        if(KEY0==0)   return 1;
        if(KEY1==0)  return 2;
        if(KEY2==0)  return 3;
        if(KEY3==0)  return 4;
   if(KEY4==0)  return 5;
        if(KEY5==0)  return 6;
        if(KEY6==0)  return 7;
        if(KEY7==0)  return 8;
        return 0;
}
void SanZhuan(void)
{
        uchar v;
        v = KEY();
        switch(v)
        {
                case 1:ZZ(0x45);v=0;break;                //" 数字1 "
                case 2:ZZ(0x16);v=0;break;                //" 数字2 "
                case 3:ZZ(0x19);v=0;break;                //" 数字3 "
                case 4:ZZ(0x0d);v=0;break;                //" 数字4 "
                case 5:ZZ(0x0c);v=0;break;                //" 数字1 "
                case 6:ZZ(0x18);v=0;break;                //" 数字2 "
                case 7:ZZ(0x5e);v=0;break;                //" 数字3 "
                case 8:ZZ(0x08);v=0;break;                //" 数字4 "
                default:ZZ(0x19);v=0;
        }
}
/*┈┈┈┈┈┈┈┈┈┈函数功能:发送主程序┈┈┈┈┈┈┈┈┈┈┈┈*/
void ZZ(uchar x)
{
        TT0(1,ms9);                   //高电平9mS
        TT0(0,ms4_5);               //低电平4.5mS
        /*┈ 发送4帧数据 ┈*/
        Z0(SBM);
        Z0(~SBM);
        Z0(x);
        Z0(~x);
        /*┈┈ 结束码 ┈┈*/
        TT0(1,ms_65);
        TT0(0,ms40);
        /*┈┈ 重复码 ┈┈*/
        //while(KEY())
        {
                TT0(1,ms9);
        TT0(0,ms2_25);
        TT0(1,ms_56);
        TT0(0,ms40);
                TT0(0,ms56);
    }}

void Z0(uchar temp)
{
        uchar v;

        for (v=0;v<8;v++)                     //循环8次移位
        {

                TT0(1,ms_65);                        //高电平0.65mS
                if(temp&0x01) TT0(0,ms1_6); //发送最低位
                else          TT0(0,ms_56);
                temp >>= 1;                //右移一位
                }

        }

/*┈┈┈┈┈┈┈┈┈38KHz脉冲发射 + 延时程序┈┈┈┈┈┈┈┈┈┈┈┈*/
void TT0(bit BT,uint x)
{
        TH0 = x>>8;                    //输入T0初始值
        TL0 = x;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 0) while(!TF0);        //BT=0时不发射38KHz脉冲只延时;BT=1发射38KHz脉冲且延时;
        else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IR = 0;
                if(TF0)break;
                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F0=0;                                //标志位溢出则清0
        IR =1;                                //脉冲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