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STM32中断程序

楼主(2021-11-11):
基于stm32F103R6的流水灯,实现功能:按下按键1,led灯左循环依次点亮,按下按键2,led灯右循环依次点亮,要求用中断实现。
中断响应应该怎么设置?或者说应该读取到什么东西来执行中断。需不需要加systick定时器中断?
求思路

网友A:
我觉得是要用外部中断,在中断子程序里面定义标志位,实现两种流水灯的触发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功能在while循环就好了,要什么中断。用一个标志位控制控制循环方向,按键改变标志位量

网友C:
外部中断控制标志位的改变,主循环中根据标志位控制LED等左移或者右移,程序太简单,用延时就行,可以不用定时器

网友D:
设定两个外部中断,然后对应两个按键。由于您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直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直接操作LED流水灯,也可以设定两个标志位,然后在mian的while中轮训读取标志位,再执行LED流水灯。
或者while直接扫键keyscan的方式直接读取按键做LED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要用外部中断,在中断子程序里面定义标志位,实现两种流水灯的触发

能具体说标志位定义在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两个外部中断,然后对应两个按键。由于您这个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直接在中断服务函数中直接操作LED流水 ...

这样可以在左循环流水灯还没结束时,按下按键,进行右循环流水灯吗?如果可以,能具体说下标志位或者while循环怎么用吗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把PA8引脚设置为标志位,PA0~7为流水灯,读取到PA8发生变化,结束右循环,进行左循环

网友E:
外部中断,判断是否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