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错是用了ROM的原因吗?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如图。Proteus V8.9,XC8 V1.31 。芯片 PIC16F877A 。
类似 unsigned char code F6x8[][6] = {...} 这种语句,其中若用了 code 就会出错。

网友A(2021-11-12):
吧code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ode不是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 C51自己加上去为了适应51单片机的特殊关键字。

你换了编译器这个c ...

哦,明白了,又长知识了。谢谢!51黑真是个好地方!

const 就是放 ROM 吧?应该与 code 等效。已换 const, 就好了。谢谢!

网友C:
code不是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 C51自己加上去为了适应51单片机的特殊关键字。

你换了编译器这个code八成就不可用了,只有查编译器手册一条路。不过你可以先用cons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