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盛德 HLK-W806 csky-elfabiv2编译和烧录说明

楼主(2021-11-12):
介绍
W806是32位MCU, 1MB flash, 288K内存, 是W800去掉无线部分的版本, 这个芯片背后是T-HEAD 800 系列.
T-HEAD 500, 600 和 800 系列都是基于 CSKY 架构, 其中 T-HEAD 500 和 600 系列基于 CSKY V1, T-HEAD 800 系列基于 CSKY V2. T-HEAD 800 系列的 ABI 是 CSKY ABI V2.

HLK-W806 开发板
参数
  • MCU – WinnerMicro W806 32-bit XT804 MCU
    • 240 MHz
    • 1MB Flash
    • 288KB RAM
    • FPU, DSP, crtypto engine
  • 2x24排针
  • 1x SDIO host with support for SDIO 2.0, SDHC, MMC 4.2
  • 1x SDIO device up to 200 Mbps
  • Up to 6x UART, 1x I2C
  • 1x SPI slave up to 50 MHz, 1x master/slave SPI
  • LCD controller with support for 4×32 interface
  • 1x I2S
  • Up to 4x ADC (16-bit, 1KHz sampling rate)
  • Up to 44x GPIOs, 5x PWM, PWM最高到160KHz, 分辨率比较低只有8bit
  • Up to 15 touch sensors
  • ISO/IEC 7816 smart card interface
  • Reset, Wakeup, 3.3V, and GND signals
  • Debugging – CH340 via micro USB port
  • Misc – Reset and Boot buttons
  • Power Supply – 5V via micro USB port
  • 尺寸65 x 26 mm

使用
安装编译工具编译工具下载
  • 导航->工具->工具链-800系列->(当前是V3.10.29)
  • 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 下载对应版本, 对于Ubuntu20.04, 下载 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tar

编译工具安装

上面下载的tar.gz文件外层路径用的是./目录, 比较坑, 建议放到一个子目录中解压, 或者建一个空目录, 将解压目录指定过去, 参考命令如下
mkdir 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
tar xvf 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tar.gz  -C 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

移动到/opt下, 目录可以自己定
cd /opt/toolchains/
sudo mv ~/Backup/linux/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 .
sudo chown -R root:root 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

不需要指定路径

编译

导出此项目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IOsetting/wm-sdk-w806.git

运行menuconfig, 配置工具路径
cd w806_makefile
make menuconfig

在menuconfig界面中, Toolchain Configuration -> 第二个toolchain path, 将刚才的路径填进去, 需要完整路径, 带最后的斜杆, 例如
/opt/toolchains/csky-elfabiv2-tools-x86_64-minilibc-20210423/bin/

其他不用动, Save后退出menuconfig
执行编译
make

烧录

运行menuconfig, 配置路径
cd w806_makefile
make menuconfig

在menuconfig界面中, Download Configuration -> download port, 填入开发板在你的系统中对应的USB端口, 例如ttyUSB0, 其他不用动, Save后退出menuconfig

执行烧录
make flash

根据输出的提示, 按一下reset键, 就会开始下载了.
enerate compressed image completed.
build finished!
connecting serial...
serial connected.
wait serial sync.........
please manually reset the device. <----- 这里按下reset
....
serial sync sucess.
mac CC-CC-CC-CC-CC-CC.
start download.
0% [###] 100%
download completed.
please manually reset the device.

如果出现can not open serial make: *** [tools/w806/rules.mk:158: flash] Error 255错误, 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串口软件占用了这个端口, 如果有需要先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