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nrf52系列输出一个20k频率的pwm波应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1-11-12):
想请教下nrf52系列输出一个20k频率的pwm,用于驱动扬声器,目前使用延迟1ms电平反转驱动,声音不是很响,频率还需要再高,大佬们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A:
20K的频率,人耳还能听到吗?

网友B:
撇开什么频率人耳可以听到不谈, 要加大声音,通过调整PWM能起到的效果相当有限,主要还是需要通过运放放大,提高电压,改变扬声器结构等等来实现的。

网友C:
20KHz频率接近超声波,高音喇叭的频响范围一般在5KHz-10KHz之间,要用大功率换能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KHz频率接近超声波,高音喇叭的频响范围一般在5KHz-10KHz之间,要用大功率换能片输出。

是的,目前频率是1k嘛 就提高频率,20k是随便举个例子

网友D:
你这才500Hz当然不响,比较刺耳的是3K-4K的声音,如果有pwm,直接设置寄存器输出,如果没有,就要设置定时器140us反转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才500Hz当然不响,比较刺耳的是3K-4K的声音,如果有pwm,直接设置寄存器输出,如果没有,就要设置定时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