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单片机eeprom可以连继读写int数据吗?拆分再写还是怎么样

楼主(2021-11-12):
有一个int 数据190~280
拆分再写还是怎么样
请教有没好方法

网友A:
首先,STC8 是8位机, 所以,即使在C代码表面上看你是读写一个16位数据,实际操作时候,还是分开读写2个8位的。
然后,写得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 IAP_ADDRH + IAP_ADDRL 对应一个地址 写入一个8位数据。你可以做一个子函数,不牵涉到跨页的前提下,函数里通过直接 IAP_ADDRL++; 然后 IAP_DATA = xx 可以比较快速的写入下一个。
读的时候相对简单一些,可以用 unsigned short code 指针直接读出来,(至少代码上看,是这样)

网友B:
STC的是假EEPROM,本质是一块flash,可以允许连续写入一页数据,但是写入前必须整块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TC8 是8位机, 所以,即使在C代码表面上看你是读写一个16位数据,实际操作时候,还是分开读写2个8位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WT_24M;
    IAP_CMD = 2;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apIdle();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0;
        IAP_CMD                =0;
        IAP_TRIG         =0;
        IAP_ADDRH        =0x80;
        IAP_ADDRL        =0;
}
IapErase(0x0000); //擦除
IapProgram(0x0000,XXX);
IapProgram(0x0001,XXX);
IapProgram(0x0002,XXX);

连续写可以这样干吧,IapIdle();   是不是要从写函数拿出来放在最后

网友A:
void IapIdle()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完全不需要用。

把一个 16位 变量存入 Eeprom:
void WriteWord(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short dat)
{
    IAP_CONTR = WT_24M;
    IAP_CMD = 2;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8 ;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if(++IAP_ADDRL == 0)   IAP_ADDRH++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apIdle()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完全不需要用。

把一个 16位 变量存入 Eeprom:

if(++IAP_ADDRL == 0)   IAP_ADDRH++
地址不是0x0000,0x0001........
加高位吗??
上次那个比较器,我弄好了,谢谢你

网友A:
如果,你给的地址,正好是  0x00FF 的话, 那么, ADDRL+1 之后,需要进位,这句IF主要是判断,是否ADDRL +1 之后 为0,是的话 就 给ADDRH +1 不是的话 ADDRH 维持原状

网友C:
16位变量请移位拆分储存,32位、浮点数请用union结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给的地址,正好是  0x00FF 的话, 那么, ADDRL+1 之后,需要进位,这句IF主要是判断,是否ADDRL + ...

地址是硬件自动加的吗,还是程序加ADDRL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是硬件自动加的吗,还是程序加ADDRL +1

当然手动加啊,没看到++IAP_ADDRL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手动加啊,没看到++IAP_ADDRL 么?

unsigned int IapRead_two(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dat;

    IAP_CONTR = WT_24M;
    IAP_CMD = 1;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dat=dat<<8;
        if(++IAP_ADDRL == 0)
                IAP_ADDRH++;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 IapIdle();
    return dat;
}

读两个可以这个干吗
下面这个程序,烧录后第一次上电,读了一个521,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写数据

SK_Data_KHz_switch        =        IapRead(0x0000);    //读频率8位
SK_Data_KHz        =        IapRead_two(0x0100);    //读强度 16位
if(SK_Data_KHz!=0)
{
SK_HZ_satar(SK_PWM[SK_Data_KHz_switch]);          //加载频率
}
else
{
        SK_Data_KHz_switch=50;                    //eerporm 为什么,加载默认初值
        SK_Data_KHz=250;
}

网友A:
确认一下,SK_Data_KHz  是unsigned short 么?

另外,你的 Eeprom 0x0100 处存的数据,你能确认么? 一般,为了安全起见,会在烧录的时候,烧入指定的Eeprom数据,下载其那里可以直接输入16进制烧录,来确保,“读”这个动作,是否正常的检验没有其他因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SK_Data_KHz  是unsigned short 么?

另外,你的 Eeprom 0x0100 处存的数据,你能确认么? 一 ...

unsigned short和unsigned int 是不是都是16位,我找了很多资文章都是16位。
我试一下在烧录那个先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SK_Data_KHz  是unsigned short 么?

另外,你的 Eeprom 0x0100 处存的数据,你能确认么? 一 ...

原因找到了 eeprom第一次上电时未写入时。里部是0xff  ,我以为是0x00;
读出来16位 存在char 数据显示523
现在已经读写正常,今天非常感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