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控制4引脚Ws2812b RGB灯(VSS VDD DIN DOUT)完整纯净驱动程序

楼主(2021-11-12):
800ns 400ns  可通过示波器进行自主调节,简单易用易学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sbit ws2812b_IO=P3^3;  //控制WS2812数据输出口
u8 Loop_Speed=120; //流水灯延时变量
unsigned char bdata LED_DAT; //可位操作的数据发送缓存变量

sbit bit0=LED_DAT^0; //被发送数据的各位定义
sbit bit1=LED_DAT^1;
sbit bit2=LED_DAT^2;
sbit bit3=LED_DAT^3;
sbit bit4=LED_DAT^4;
sbit bit5=LED_DAT^5;
sbit bit6=LED_DAT^6;
sbit bit7=LED_DAT^7;

//*******************发送1码**********************// 1, 18n ,0,6n              //STC烧录器设置24M,,,不同单片机 选择不同个数的NOP。
//一个)_NOP_()为40ns 高码850ns低码400ns
#define CODE_1 {ws2812b_IO=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ws2812b_IO=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发送0码**********************//1 ,9n,0,15n
//一个)_NOP_()为40ns 高码400ns低码850ns
#define CODE_0 {ws2812b_IO=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ws2812b_IO=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SendData(u8 dat)
{
        LED_DAT = dat;
        if(bit7==1){CODE_1} else{CODE_0}
        if(bit6==1){CODE_1} else{CODE_0}
        if(bit5==1){CODE_1} else{CODE_0}
        if(bit4==1){CODE_1} else{CODE_0}
        if(bit3==1){CODE_1} else{CODE_0}
        if(bit3==1){CODE_1} else{CODE_0}
        if(bit1==1){CODE_1} else{CODE_0}
        if(bit0==1){CODE_1} else{CODE_0}

}

void ON_LED(u8 GG,u8 RR,u8 BB)// 先绿色 后红  后蓝
{
                        SendData(GG);
                        SendData(RR);
                        SendData(BB);
}

void Delay1ms(u16 k)                //@24.000MHz       Delay1ms(50);//实测50ms
{
        unsigned char i, j, m;
        for(m=0;m<k;m++)
        {
                _nop_();
                i = 32;
                j = 4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1us(u16 v)                //@24.000MHz      Delay1us(50);//重置最小时间,实测60us
{
        unsigned char i ,m;
        for(m=0;m<v;m++)
        {
                i = 6;
                while (--i);
        }
}

void init ()
{
          P3M0=0;
                P3M1=0;
                P5M0=0;
                P5M1=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ON_LED(0X00,0XFF,0X00);//一行代码对应一个灯, 三个255数字对应3灯亮度,可以组合任意颜色 ,重置发送数据时间间隔  Delay1us(50);就重新从第一个地址为发送。
                ON_LED(0X00,0XFF,0X00);
                ON_LED(0X00,0XFF,0X00);
                ON_LED(0X00,0XFF,0X00);
                ON_LED(0X00,0XFF,0X00);

                ON_LED(0X00,0X00,0XFF);
                ON_LED(0X00,0X00,0XFF);
                ON_LED(0X00,0X00,0XFF);
                ON_LED(0X00,0X00,0XFF);
                ON_LED(0X00,0X00,0XFF);

                ON_LED(0XFF,0X00,0X00);
                ON_LED(0XFF,0X00,0X00);
                ON_LED(0XFF,0X00,0X00);
                ON_LED(0XFF,0X00,0X00);
                ON_LED(0XFF,0X00,0X00);

                ON_LED(0X00,0XFF,0XFF);
                ON_LED(0X00,0XFF,0XFF);
                ON_LED(0X00,0XFF,0XFF);
                ON_LED(0X00,0XFF,0XFF);
                ON_LED(0X00,0XFF,0XFF);
                while(1);
        }

}

网友A(2022-08-09):
这个比较精确

网友B(2022-09-19):
经测试非常好用,学习到了,不过设置成1T的时候需要在>6M时再自己测试一下时间间隔,谢谢分享!

网友C(2023-04-16):
这个代码应该好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