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这个器件的手册中红色画圈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红圈中的三角是什么意思,数字电路里面没有这个符号吧

红圈中的三角是什么意思,数字电路里面没有这个符号吧

网友A(2021-11-12):
245是数据总线驱动器即是双向驱动的,数据可以从A到B,或从B到A,三角块是正向驱动器的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5是数据总线驱动器即是双向驱动的,数据可以从A到B,或从B到A,三角块是正向驱动器的符号。

什么是驱动器?或者说什么是正向驱动器

网友C:
不必在意它是什么,重点在于你如何使用它。
手册中有真值表,多看看你就会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驱动器?或者说什么是正向驱动器

驱动器类似于放大电路,增强芯片输出IO口的带载能力

网友E:
可以理解为单向阀门  DIR=1 A到B,    DIR=0 B到A

网友F:
红圈中的那些三角形是受中间那个引出线控制的buffer,enable时作为输入到输出的buffer,disable时输入到输出是高阻的,接就是断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