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烧录程序的时候 选择了启动看门狗,第二次就无法烧录了

楼主(2021-11-12):
1. STC8A8K64S4A12 烧录程序的时候 选择了上电复位时由硬件自动启动看门沟,第二次再烧录程序的时候,检测不到单片机
2. 程序中没有实用看门狗

网友A:
能不能烧录程序,和程序内容无关, 除了下次烧录必须P3.2,P3.3 接地,需要改变电路,(个别型号单片机选择了外部晶振,需要加外部晶振,STC8A没有这个问题)其他任何设置都不会影响烧录。

另一个类似的帖子里我有提过,这里我再提一次,AVCC 和 AGND不接的话,成功烧录一次,不代表你的下载电路就是正确的。
RXD, TXD的二极管和电阻属于常识问题了,这里也不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烧录程序,和程序内容无关, 除了下次烧录必须P3.2,P3.3 接地,需要改变电路,(个别型号单片机选择 ...

  同样的 环境 同样的程序,只要是 烧录的时候 勾选了 上电复位时由硬件自动启动看门狗的,下次再烧录的时候就是检测不到单片机,其他的没勾选的 下次都可以正常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 环境 同样的程序,只要是 烧录的时候 勾选了 上电复位时由硬件自动启动看门狗的,下次再烧录的 ...

上电复位后,会从ISP区启动,没有检测到7F信号,才会跳转到应用区,而所谓的上电起动看门狗,只是对应用区的,对ISP区是无效的,唯一对ISP区有一定影响的是,如果选择了3.2,3.3 接地,那么在检测0x7f 信号之前,就会检测3.2,3.3,那么,3.2,3.3 不为0 就会直接跳转到应用区,那么基于的程序内容,看门狗可能会出问题。
综上,能不能烧程序,和看门狗无关,不要在看门狗上浪费时间,找其他原因会比较合理。
另外,8A8K的片子刚好有,也用了几年了,硬件启动看门狗也不是没勾选过,勾选后,还做过整个芯片写0的操作(相当于程序里没有看门狗了吧?),从来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