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废旧硬盘做的酷炫电子时钟,基于51单片机 附程序PCB

楼主(2021-11-12):
早期初学51单片机时做的硬盘时钟,没有使用中断功能(达不到最佳效果)有点遗憾。项目使用的是:视觉暂留原理+共阳三色灯+红外遥控+光电开关(使用外中断较好)以及机械硬盘。作品电路是手工焊接,有意者请参照源代码引脚定义(除了红外均可更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main.h"

void main(void)
{
Init_Set();
//Ds1302_Init();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Timer1();//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Judge();
        if(ReadTimeFlag==1)
{
        ReadTimeFlag=0;
  StypeSet();
  ReadTimeFlag=0;
  Ds1302_Read_Time();
  hour=time_buf1[4]%12;        //时
  minute=time_buf1[5]; //分
  second=time_buf1[6]; //秒
}
        if(KEY==1)Display();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void Init_Set()        //初始化
{
        DB=0;
        Light=40;
        Rev=120;
        Clkhour=8;
        Clkminute=1;
        STY=7;
        ReadTimeFlag=1;
}
//解决因调整而跑飞的数据
void Judge()
{
        if(Light<10){Light=10;STAR=0;}
        if(Light>245)Light=245;
        if(Rev<5){Rev=5;STAR=1;}
        if(Rev>245)Rev=245;
        if(hour>12)hour=1;
        if(hour<1)hour=12;
        if(minute>60)minute=1;
        if(minute<1)minute=60;
        if(Clkhour>12)Clkhour=1;
        if(Clkhour<1)Clkhour=12;
        if(Clkminute>60)Clkminute=1;
        if(Clkminute<1)Clkminute=60;
        if(hour==Clkhour&&minute==Clkminute){OpenDB=1;if(second>58)OpenDB=0;}////一分钟闹钟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num;
        DataBeing();
        for(num=1;num<61;num++){
  Stype();
        if(num==second1){
           RED=1;
                }
        if(num==minute1){
                GREEN=1;
                }
        if(num==hour1){
                        BLUE=1;
                }
                DelayUs2x(Rev);
                RED=0;
                GREEN=0;
                BLUE=0;

        if(KEY==1)num=61;//尾部与开头重合处理
                /*
        if(num>50){
                if(STAR==1)Light--;
                else Rev--;
                num=62;
        }*/
        }
}

//指针调整
void DataBeing()
{
        if(SetClock==1){
        second1=1;
        if(Clkminute>53)minute1=Clkminute-53;
        else minute1=Clkminute+7;
        if(Clkhour<11)hour1=Clkhour*5+7;
        if(Clkhour==11)hour1=2;
        if(Clkhour==12)hour1=7;
        }
        else {
        if(second>53)second1=second-53;
        else second1=second+7;
        if(minute>53)minute1=minute-53;
        else minute1=minute+7;
        if(hour<11) hour1=hour*5+7;
        if(hour==11)hour1=2;
        if(hour==12)hour1=7;
  }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
        {
    case 0x45:        if(SetClock==1)Clkminute--;
                                                        else time_buf1[5]--;if(time_buf1[5]==255)time_buf1[5]=59;         Ds1302_Write_Time();ReadTimeFlag=1;break; //分减1//CH-
                case 0x46: SetClock=~SetClock;break;//CH//设置闹钟
                case 0x47: if(SetClock==1)Clkminute++;
                                                        else time_buf1[5]++;if(time_buf1[5]==60)time_buf1[5]=0;     Ds1302_Write_Time();ReadTimeFlag=1;break;//分加1//CH+
                case 0x44: if(SetClock==1)Clkhour--;
                                                        else time_buf1[4]--;if(time_buf1[4]==255)time_buf1[4]=23;          Ds1302_Write_Time();ReadTimeFlag=1;break; //正常时间 小时减1//<<
                case 0x40:if(SetClock==1)Clkhour++;
                                                        else time_buf1[4]++;if(time_buf1[4]==24)time_buf1[4]=0;    Ds1302_Write_Time();ReadTimeFlag=1;break;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case 0x43:  OpenDB=~OpenDB;Clkminute--;break;//<||        //关闭闹钟和蜂鸣器
                case 0x09:  STAR=~STAR;GetTime=~GetTime;break;//EQ
                case 0x07: if(STAR==1)Light--;else Rev--;break;//-
                case 0x15: if(STAR==1)Light++;else Rev++;break;//+
                case 0x19: break;//100+
                case 0x0d: break;//200+
                case 0x16: STY=0;break;//0
                case 0x0c: STY=1;break;//1
                case 0x18: STY=2;break;//2
                case 0x5e: STY=3;break;//3
                case 0x08: STY=4;break;//4
                case 0x1c: STY=5;break;//5
                case 0x5a: STY=6;break;//6
                case 0x42: STY=7;break;//7
                case 0x52: STYKEY1=~STYKEY1;break;//8
                case 0x4a: STYKEY2=~STYKEY2;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Stype()
{
        static unsigned int wait;
        if(STYKEY1==1){
        STYKEY2=0;
        wait++;
        if(wait>6000){
        wait=0;
        STY++;
        }
        if(STY>7)STY=1;
}
        if(STYKEY2==1){
        STYKEY1=0;
        STY++;
        }
        if(STY>7)STY=1;
  StypeSet();
        DelayUs2x(Light);
        RED=0;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