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1单片机资料问题

楼主(2021-11-12):
因为设计开题中无脑写了用STC89c51做单片机,所以无法改用其他型号的单片机
但是网上大部分的芯片资料都是STC89c51RC/RD或是52的
所找到的资料跟STC官网做比对好像有好多不一样的。
如今能总结的是
  • 8位CPU
  • 工作电压5.5v~3.3v
  • 4K内部存储器
  • 256字节的内部数据存储器
  • 40个引脚,32个I/O口
  • 晶振最高可支持35MHz
  • 8个中断源
  • 两个16位定时器
  • 具有看门狗

希望大佬能帮我看一下这总结的对吗,还有啥需要补充的嘛
其中最有疑问的就是256字节的内部RAM、晶振最高35MHZ、32个I/O口、两个16位定时器

这是我官网上截图的,好多都对不上。I/O口跟可编程的I/O口不一样嘛?SRAM和RAM有区别嘛

网友A:
STC89C52的手册,和STC89C51的手册是通用的,系列名叫STC89C52系列。
具体参数,太多不好说,自己看手册,
手册第1页,会告诉你这是一本通用手册,适用型号第一个就是 STC89C51
手册第20页, 会告诉你,STC89C51 和其他型号的差异,这一页没有列出的差别,就是全系列都一样功能。

你要是不放心,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最后,你说SRAM 和 RAM 的区别,SRAM 就是 高速RAM的意思 , 当然也没啥高速,你就当RAM理解就行。
STC89C51 除了有256字节的内部数据存储器(DATA), 还有256内部扩展数据存储器(XDATA),
当然,介绍肯定不能这么介绍,所以介绍会看上去宏大一点,会说: 总共512字节SRAM

网友B(2022-01-26):
规格书是多个相近系列的,具体找到对应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