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关于单片机按键的 有两个开关a和b,和一个变量c

楼主(2021-11-13):
有两个开关a和b,和一个变量c,a,b按下是都是低电平
如果a先按下,b再按下,执行c++
如果b先按下,a再按下,执行c--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求一个程序,这个琢磨了好几天就是不行

网友A:
当a先按下,b再按下时,a需不需要保持? 如不需要,按a再按b的最久间格是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求一个程序,这个琢磨了好几天就是不行

你要先定一个规则,
1) 单独按下 A 或 B 算不算 按键了?
2) 1算得话, 那么单独按下多久之内 按下另一个才算组合?
3) 2成立的话, 那么如果 超时,比如A按下,一直没有按B 算A按下了,那么这个时候B又按下了,到底是组合键忽略? A的结果放弃,组合键成立? 还是 A 也成立, 组合键也成立,算两次按键?  还是说算 A, B 各一次?

然后,按照放手顺序 也要考虑这些问题。

最好,先用笔画一个流程图, 如果,那么, 否则,  各种情况考虑一下,定个规则。不然设计出来的按键很可能不按你想得方式动作。(当然,按下后 while 傻等,可以避免这些意外情况,那么你也考虑,是否使用while 傻等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定一个规则,
1) 单独按下 A 或 B 算不算 按键了?
2) 1算得话, 那么单独按下多久之内 按下另 ...

感谢提醒 我弄好了

网友C:
给你写个示例,理解后可以发挥各种应用场景。也可以用于旋转编码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_A = P3^0;
sbit key_B = P3^1;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
uchar sign;
bit flag1,flag2;

void key_scan()
{
        static uchar count;

        if(!key_A||!key_B)//任意按键按下
        {
                if(++count>=100)//消抖
                {
                        count=0;
                        if(!key_A && key_B && !flag1)//判断谁先按下
                        {
                                flag1=1;                                                //状态标志1
                                sign=1;

                        }
                        if(!key_B && key_A && !flag1)//判断谁先按下
                        {
                                flag1=1;                                                //状态标志1
                                sign=2;
                        }
                        if(!key_B && !key_A && flag1 && !flag2)//两个按键先后都按下
                        {
                                flag2=1;                                                        //状态标志2
                                switch(sign)
                                {
                                        case 1: if(num<9)num++; break;
                                        case 2: if(num>0)num--; break;
                                }
                        }
                }
        }
        else
        {
                if(flag1==1)//按下一个中途抬起或结束按键都抬起
                {
                        sign=0;//复位
                        flag1=0;//复位
                        flag2=0;//复位
                }
                count=0;//复位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P2=table[num];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写个示例,理解后可以发挥各种应用场景。也可以用于旋转编码器。

感谢大神

网友D:
这个逻辑 就是EC11的,可以借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