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驱动SCD41二氧化碳传感器模块的程序?求帮助 附pdf

楼主(2021-11-1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都玩过SCD41传感器吗?可以指导指导吗?

CD_DS_SCD4x_Datasheet_D1(CO2).pdf

网友A:
这个传感器是I2C接口,这类接口的硬件及软件的例程很多,找一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基于 I2C 协议的传感器,根据一些示例编写驱动程序应该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是I2C接口,这类接口的硬件及软件的例程很多,找一个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I2C我是知道的,网上例程几乎没有,自己搞了一整天没有搞定,例程几乎都是arduino的

网友C:
我给你来个例程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D:
标准I2C,对着规格书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