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秒表Proteus仿真 可设定计时时间的程序

楼主:
51+数码管秒表可设定计时时间的程序
1》复位与启动键:在任何模式下按此键回到初始化状态等待计数或减数状态。
2》调参数:在任何模式下按复位与启动按钮,先回到初始化状态,再按键后。通过ADD键及SUB键调整计数参数
3》ADD与SUB键:按下复位键后或程序在初始状态下按此键进入计数或减数状态。
注意:仿真时请将程序里WELA的变量H=0  L=1,开发板试验请将变量H=1  L=0;

//***定时计数器***C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define TIME_MS 50 //设定定时时间 ms ,在11.0592M晶振下,不易超过60ms
#define LED_PORT P0

//数码管管脚定义:
sbit wela_1 = P2^0;
sbit wela_2 = P2^1;
sbit wela_3 = P2^2;
sbit wela_4 = P2^3;
sbit wela_5 = P2^4;
sbit wela_6 = P2^5;
sbit wela_7 = P2^6;
sbit wela_8 = P2^7;

//IO接口定义
sbit Key=P3^0;          //计数启动和复位键
sbit Key1=P3^1;          //调参数按键
sbit Key2=P3^4;          //递增计数启动键
sbit Key3=P3^5;          //递减计数启动键

sbit buzzer=P3^7; //蜂鸣器
sbit relay=P3^1;  //继电器

//定义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count,num,num1,num2,num3,num4=0,num5=0,num6=0,num7,H=0,L=1,i; //变量H L表示0或1表示数码管位的开启需要不同的高低电平。实际和仿真电平相反。
uchar M1,M2,M3,M4,M5,M6,K1,K2,K3,K4,K5,K6,K7,K8;
uint ss,temp,temp2=5,temp10,temp20,temp30,temp40,temp50,temp60;
short temp1=0;
uint num10=100;
//LED显示字模 0-F 共阳模式
unsigned code table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不带小数点段码
unsigned code table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2,0x78,0x0,0x10,0x8,0x3,0x46,0x21,0x6,0x5,0x3f};  //带小数点段码

//共阴极
//unsigned code table0[]={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子程序声明。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int num);
void LEDdisplay_1();
void LEDdisplay_2();
void LEDdisplay_3();
void KEY();
void KEY_1();
void SUB();
void ADD();
void Keyscan();
void Keyscan_ADD();
void Keyscan_SUB();

void buzze1();
void buzze3();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函数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TL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TL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count++;
        num1++;
        num2++;
        num3++;
        num7++;
        if(count==10)         //100ms
        {
           count=0;
         KEY();
         KEY_1();
         temp30=temp20;
        }
         if(num3==22)                    //if(num3==22)
        {
          num3=0;
         if(K5==1)          //加计数开关按下
         {
          if(temp30==0)
         {
            temp1=temp1+1;
          buzze1();
      if(temp1==temp40)
         {
          K5=0;
          //temp1=0;
          temp40=num10;
         //LEDdisplay_2();
     }
          }
        else if(temp30!=0)
        {
         temp1=temp1+1;
         buzze1();
         if(temp1==temp30)
         {
          //temp1=0;
          K5=0;
          buzze3();
          //LEDdisplay_2();
     }
         }
   }
         if(K6==1&&temp30==0)          //减计数开关打开与temp30==0;
         {
          temp1=temp40--;         //那么用99秒减
          buzze1();
          if(temp1<0)             //temp1==0;的时候退出程序。
         {
          K6=0;
          temp1=0;
          temp40=num10;                    //////////////////////////
          buzze3();
          LEDdisplay_2();
     }
         }                                          ///////////////////////////////////////////////////////////////////////
     if(K6==1&&temp30!=0&&num6==0)         //如果temp30大于0说明有参数调整
         {
          temp50=temp30;
          num6=1;
          }
         if(K6==1&&num6==1)
          {
          temp1=temp50--;         //按设定后的参数秒减时间 //////////////////////////////
          buzze1();                         /////////////////////////////////////////////////////////////////////////
          if(temp1<0)             //temp1==0;的时候退出程序。
         {
          K6=0;
          temp1=0;
          num6=0;
          buzze3();
          LEDdisplay_2();
     }
    }
   }
        if(num2==40)           //数码管闪烁中断时间
        {
         K8=1;
         num2=0;
         }
        if(num7==100)
        {
     K7=1;
     num7=0;
        }
}

void main()
{
   EX0=1;
   IT0=1;
   Timer0Init();
   temp40=num10;
    while(1)
   {

     LEDdisplay_1();
         if(Key!=1)
         {
          temp1=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buzze3();
           break;
         }
    }
         while(1)                                     //11111
         {

          LEDdisplay(temp1);                 //显示“0”等待选择加减计数模式。
          if(!Key2||!Key3)
          {
            if(!Key2)
           {
                K5=1;
            }
            if(!Key3)
            {
                  K6=1;
            }
          break;
          }
        }
          ADD();
          SUB();
}
/*******************************************************************************
* 函 数 名 :LEDdisplay
* 函数功能 :循环显示各个位上的数据
* 输    入 :num 需要显示的数据
* 输    出 :无
*******************************************************************************/
void LEDdispla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_1 = H;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改为1.
        wela_3 = H;
        wela_4 = H;
        wela_5 = H;
        wela_6 = H;
        wela_7 = H;
        wela_8 = H;

        if(qian<=0)
        {
        wela_4=L;  //不显示千位
        LED_PORT=0XFF;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4=H;
        }
        if(qian>=1)
        {
    if(M1!=1)
        {
        wela_4=L;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0[qian];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4=H;
        num=0;
        }

        else if(num2==38)
        {
        wela_4=L;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0[qian];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4=H;
        num=0;
        }
   }
    if(qian>=1||bai>=1)
        {
        if(M2!=1)
        {
        wela_3=L;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1[ba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3=H;
        }

        else if(num2==38)
        {
        wela_3=L;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1[ba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3=H;
        }
   }
    if(qian>=1||shi>=1||bai>=1)
        {
        if(M3!=1)
        {
        wela_2=L;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0[sh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2=H;
        }
        else if(num2==38)
        {
        wela_2=L;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0[sh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2=H;
         }
        }
    if(M4!=1)
        {
        wela_1=L;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1[ge];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
        else if(num2==38)
        {
        wela_1=L;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1[ge];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
  }

void LEDdisplay_1()        //显示-ON-
{
    uchar a;
           wela_1 = H;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改为1.
        wela_3 = H;
        wela_4 = H;
        wela_5 = H;
        wela_6 = H;
        wela_7 = H;
        wela_8 = H;

   for(a=0;a<8;a++)
   {
    buzze3();
    }
    while(1)
    {
        wela_4=L;  //控制从右向左第4位显示
        LED_PORT=0xbf;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4=H;

        wela_3=L;  //控制从右向左第3位显示
        LED_PORT=0xc0;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3=H;

        wela_2=L;  //控制从右向左第2位显示
        LED_PORT=0xc8;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2=H;

        wela_1=L;  //控制从右向左第1位显示
        LED_PORT=0xbf;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1=H;

        if(Key!=1||!Key1)         //不管哪个为一就跳出
        delayms(100);
          if(Key!=1||!Key1)
         {
          buzze1();
           break;
     }

   }
}

void LEDdisplay_2()
{
         while(1)
                 {
            wela_1=H;
                        wela_4=H;
                        wela_5=H;
                        wela_6=H;
                        wela_7=H;
                        wela_8=H;

                          wela_4=L;  //控制从右向左第4位显示-  字符
                        LED_PORT=0xBF;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4=H;

                        wela_3=L;  //控制从右向左第3位显示 E 字符
                        LED_PORT=0x86;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3=H;

                wela_2=L;  //控制从右向左第2位显示N 字符
                        LED_PORT=0xC8;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2=H;

                        wela_1=L;  //控制从右向左第1位显示D 字符
                        LED_PORT=0xA1;
                        delayms(1);
                        LED_PORT = 0xff;
                        wela_1=H;

                        KEY();

                    if(num5==0)         //第二次按下开关 /////////////////////////////
                        {
                 buzze1();
                         num5=0;
                         break;
                        }

           }
}

void LEDdisplay_3(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_1 = H;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改为1.
        wela_3 = H;
        wela_4 = H;
        wela_5 = H;
        wela_6 = H;
        wela_7 = H;
        wela_8 = H;

        wela_4=L;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0[qian];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4=H;
        num=0;

        wela_3=L;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1[ba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3=H;

        wela_2=L;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0[sh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2=H;

        wela_1=L;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1[ge];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

void LEDdisplay_4(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qian=num/1000;
        bai=num%1000/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ela_1 = H;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_2 = 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改为1.
        wela_3 = H;
        wela_4 = H;
        wela_5 = H;
        wela_6 = H;
        wela_7 = H;
        wela_8 = H;

           if(M1==1)
        {
        wela_4=L;  //显示千位
        LED_PORT=table0[qian];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4=H;
        }

        if(M2==1)
        {
        wela_3=L;  //显示百位
        LED_PORT=table1[ba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3=H;
          }

        if(M3==1)
        {
        wela_2=L;  //显示十位
        LED_PORT=table0[shi];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wela_2=H;
        }
        if(M4==1)
        {
        wela_1=L;  //显示个位
        LED_PORT=table1[ge];
        delayms(2);
        LED_PORT = 0xff;
        }
  }

void KEY()
{
  if(!Key)
  delayms(20);
  if(!Key)
  {
   num5=num5+1;
   if(num5==3)
   num5=0;
   while(!Key);
   }
  switch(num5)
  {
   case 1:  K1=0;
                        break;
   case 2:  K1=1;
                        break;
   case 3:  K1=0;
            num5=0;
                    break;
  }
}

void KEY_1()
{
  if(!Key1)
  delayms(20);
  if(!Key1)
  {
   num5=num5+1;
   while(!Key1);
   }
  switch(num5)
  {
   case 1:  K2=0;
                        break;
   case 2:  K2=1;
                    break;
   case 3:  K2=0;
            num5=0;
                    break;
  }
}

void INT0_Srv()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开始设置
{
  while(1)
  {
   LEDdisplay_3(temp);
   if(!Key)                     //**************************************
   {
    break;
        }
   }
   while(1)                                  //***************************************
   {
        Keyscan();
    Keyscan_ADD();
    Keyscan_SUB();
        LEDdisplay_4(temp);
        if(M5==1)                     //****************************************
        {

         M1=0;
         M2=0;
         M3=0;
         M4=0;
         M5=0;
         temp20=temp10;
         break;
        }
   }                            //*******************************************
}

void Keyscan()
{
  if(!Key)
  delayms(50);
  if(!Key)
  {
   num4=num4+1;
   if(num4==6)
   num4=0;
   while(!Key);
   }
   switch(num4)
   {
    case 0: M1=0;
                M2=0;
                        M3=0;
                        M4=0;
                        M5=0;
                        num4=0;
                        M5=1;
                        break;

    case 1: M1=1;
                M2=0;
                        M3=0;
                        M4=0;
                        break;

        case 2: M1=0;
                M2=1;
                        M3=0;
                        M4=0;
                break;

           case 3: M1=0;
                M2=0;
                        M3=1;
                        M4=0;
                break;

        case 4: M1=0;
                M2=0;
                        M3=0;
                        M4=1;
                break;

        case 5: M1=1;
                M2=1;
                        M3=1;
                        M4=1;
                        break;
    }
}

void Keyscan_ADD()
{
  if(!Key2)
  delayms(20);
  if(!Key2)
  {
   if(M1==1)
   {
    temp=temp+1000;
   }
   else if(M2==1)
   {
    temp=temp+100;
   }
   else if(M3==1)
   {
    temp=temp+10;
   }
   else if(M4==1)
   {
    temp=temp+1;
   }
   if(temp>=10000)
   {
    temp=0;
        }
   temp10=temp;
   while(!Key2);
   }
}

void Keyscan_SUB()
{
if(!Key3)
  delayms(20);
  if(!Key3)
  {
   if(M1==1)
   {
    if(temp>0)
        {
    temp=temp-1000;
        }
   }
   else if(M2==1)
   {
    temp=temp-100;
   }
   else if(M3==1)
   {
    temp=temp-10;
   }
   else if(M4==1)
   {
    temp=temp-1;
   }
    if(temp<=0)
   {
    temp=0;
        }
     temp10=temp;
   while(!Key3);
   }
}
void buzze1()            //发声子程序1
{
  uint t,tt;
  for(t=0;t<20;t++)      //45为蜂鸣器发声频率
  {
  buzzer=!buzzer;
  for(tt=0;tt<100;tt++);
  }
}

void buzze3()            //发声子程序3
{
  uint c;
for(c=0;c<3;c++)
{
  buzze1();
}
}

void ADD()
{
  if(K5==1)                     //K6==1
         {
         while(1)
         {
     LEDdisplay(temp1);
         KEY();
         if(num5==1)                                   //如果key按下一次停止计数。
         {
          K5=0;
          K6=0;
          }
          if(!Key2)                                        //判断如果key2按下继续计数。
          {
           K5=1;
           num5=0;
          }
  // }
                if(temp30==0&&temp1==temp40)
                {
                 while(K8==1)
                 {
             wela_1=L;
                 wela_2=L;
                 wela_3=L;
                 wela_4=L;
                 delayms(500);
                 K8=0;
                 if(K8==0)
                  {
                   break;
                  }
                 }
            }
                if(temp30!=0&&temp1==temp30)
                {
                 num5=1;
                 while(K8==1)
                 {
              wela_1=L;
                  wela_2=L;
                  wela_3=L;
                  wela_4=L;
                  delayms(500);
                  K8=0;
                  if(K8==0)
                  {
                   break;
                  }
                 }
           }

         if(!Key||num5==2)
          {
           K5=0;
           K6=0;
           EA=0;
           temp1=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temp40=num1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temp50=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buzze3();
           break;
      }
   }
  }
}

void SUB()
{
if(K6==1)                      //K6==1
         {
         while(1)
         {
      LEDdisplay(temp1);
          KEY();
         if(num5==1)                                   //如果key按下一次停止计数。
         {
          K5=0;
          K6=0;
          }
          if(!Key3)                                        //判断如果key3按下继续计数。
          {
           K6=1;
           num5=0;
          }
                  if(temp1<=0)                   ///////////////////////////////////
                {
                 num5=1;
                 while(K8==1)
                 {
              wela_1=L;
                  wela_2=L;
                  wela_3=L;
                  wela_4=L;
                  delayms(500);
                  K8=0;
                  if(K8==0)
                  {
                   break;
                  }
                 }
           }
          if(num5==2)                         ////////////////////////////////////////////////////////////////////////////////////////
          {
           K5=0;
           K6=0;
           EA=0;
           temp1=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temp40=num1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temp50=0;                                                         //中途退出加计数,计数归零。
           buzze3();
           break;
     }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