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DS1302+数码管显示及按键调时的时钟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11-13):
STC89C52单片机+DS1302+数码管显示时钟及按键时+整点报时功能
资料含有程序源代码+及仿真原理图
仿真软件运行和实际焊接电路运行都通过验证。
//注意事项://:仿真时请将程序char H=0,L=1,开发板下载试验请将变量char H=1  ,L=0;
//:请屏蔽此 DS1302初始化 //init_1302(); 函数。
void main()
{
        t0_init();
        t1_init();
        //init_1302();                //仿真时如你需要显示当前实时系统时间,请屏蔽此函数。
        while(1)
        {
           read_sf();
           ExecuteKeyNum();
        }

1》按下设置启动键:分钟闪烁进入分钟调时,再次按下小时闪烁进入小时调时
2》按下参数加或参数减按钮:进行小时后分钟的时间设置
注意:仿真时请将程序里WELA的变量H=0  L=1,开发板试验请将变量H=1  L=0;

/*********************************************************************************
描述: 8位共阴数码管时钟,显示88-88-88样式,正常走时的时候,两个“-”0.5秒闪烁一次;
       调时:按KEY1按键第1次分钟位闪烁,再按KEY2一次分钟加1,按KEY3一次分钟减1,长按连加连减;
                         按KEY1按键第2次小时位闪烁,再按KEY2一次小时加1,按KEY3一次小时减1,长按连加连减;
                         按KEY1按键第3次,秒从零开始累加,时钟回到正常走时;
                         对时的时候先调好时、分,分钟要比参考时间的分钟加1分,
                         再看参考时间的秒数到了59再按KEY1按键的第3次,这样对时可以很准的
仿真 实物都通过.  11.0592MHz晶振,STC89C52RC,两个74HC573锁存器做位选、段选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 = P2^4;                                                                //1302时钟端口
sbit dio = P2^5;                                                                //1302数据端口
sbit ce = P2^6;
                                                                        //1302使能
sbit wela1 = P2^0;                                                                //位选
sbit wela2 = P2^1;                                                                //位选
sbit wela3 = P2^2;
sbit wela4 = P2^3;

sbit buzzer=P3^7;

sbit KEY1=P3^0;                                                                        //按键 设置/确认
sbit KEY2=P3^1;                                                                        //按键 加
sbit KEY3=P3^2;                                                                        //按键 减

uchar snum,fnum;

char shi,fen,miao,shi_alarm=6;

uchar ss,mm;
char H=0,L=1;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H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H改为1.
char FunctionKeyNum=0;                                //功能键键值
char FuncTempNum=0;                                        //功能键临时键值
typedef enum KeyState{StateInit,StateAffirm,StateSingle,StateRepeat};        //键值状态值

/***********写时DS1302地址************/
#define write_year  0x8c         //写年的地址
#define write_moon  0x88         //写月的地址
#define write_week  0x8a         //写周的地址
#define write_day   0x86         //写日的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写时的地址
#define write_fen  0x82                 //写分的地址
#define write_miao 0x80                 //写秒的地址
#define write_ram  0xc0                 ////RAM的基地址
/***********读时DS1302地址************/
#define read_year  0x8d                 //读年的地址
#define read_moon  0x89                 //读月的地址
#define read_week 0x8b                 //读周的地址
#define read_day  0x87                 //读日的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读时的地址
#define read_fen  0x83                 //读分的地址
#define read_miao 0x81                 //读秒的地址
#define read_ram  0xc1                 //RAM的基地址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不带小数点
//uchar 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共阴带小数点
uchar 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
uchar d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共阳极带小数点

void Time_alarm();                 //整点报时子程序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
void buzzer1()
{
uint i;
for(i=0;i<10;i++)
        {
    buzzer=0;
        delayms(500);
        buzzer=1;
        delayms(500);
        }
}
*/
void buzzer2() //发声子程序
{

          uint t,tt;
          for(t=0;t<50;t++) //45为蜂鸣器发声频率
          {
          buzzer=!buzzer;
          for(tt=0;tt<50;tt++); //45为蜂鸣器发声频率
          }
}

void t0_init()  //定时50ms一个中断
{

  TMOD |= 0X01;
  TH0 = (65536-46080)/256;
  TL0 = (65536-4608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1_init()
{
        TMOD |= 0x10;
        TH1 = 0x500;
        TL1 = 0x00;
        TR1 = 1;
}

void te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ss++;
  mm++;
  if(ss==22)
  {
  ss=0;
  }
  if(mm==10)
  {
   mm=0;
   Time_alarm();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                          //显示函数
{
        if(FunctionKeyNum==0)
        {
                snum=30;
                fnum=30;
        }

        if(FunctionKeyNum==1)
        {
                fnum++;
                snum=30;
        }

        if(FunctionKeyNum==2)
        {
                snum++;
                fnum=30;
        }

            wela1=H;   //关闭所有数码管
                wela2=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H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H改为1.
                wela3=H;   //用软件仿真时关闭数码管H全部改为0,单片机下载H改为1.
                wela4=H;

        if(snum>=30)
        {
                if((shi/10)<1)         //如果小时十位小于1,
                {
                wela1=L;                 // 小时十位就不显示
                P0=d[0];                           // 小时十位就显示"0"
                delayms(2);
                P0=0xff;
                wela1=H;

                }

                else
                {
                wela1=L;
                P0=d[shi/10];
                delayms(2);
                P0=0xff;
                wela1=H;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        if(ss>=2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2=L;
                P0=dd[shi%10];
                delayms(2);
                P0=0xff;
                wela2=H;
              }

                else
                {
                wela2=L;
                P0=d[shi%10];
                delayms(2);
                P0=0xff;
                wela2=H;
                }

                if(snum==60)
                        s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2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2=L;
                P0=d[shi%10];
                delayms(2);
                P0=0xff;
                wela2=H;
              }

        if(fnum>=30)
        {
                wela3=L;
                P0=d[fen/10];
                delayms(2);
                P0=0xff;
                wela3=H;

                wela4=L;
                P0=d[fen%10];
                delayms(2);
                P0=0xff;
                wela4=H;

                if(fnum==60)
                        fnum=0;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                 //写1302函数
{
        uchar 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ce=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1302函数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dat=dat%16;
        dat=dat1*10+dat;
        ce=0;
        sclk=0;
        return dat;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时间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year,0x20);
        write_1302(write_moon,0x12);                        //写入时修改月
        write_1302(write_week,0x30);                        //写入时修改星期
        write_1302(write_day,0x04);                           //写时修改日期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write_1302(write_fen,0x30);
        write_1302(write_shi,0x10);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写操作
}

void read_sf()
{
        shi=read_1302(read_shi);
        fen=read_1302(read_fen);
        miao=read_1302(read_miao);
        Display(shi,fen);

}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1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1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2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2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3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3
        static uchar KeyTime = 0;                          //按键延时时间
        bit KeyPressTemp1;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1
        bit KeyPressTemp2;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2
        bit KeyPressTemp3;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3

        KeyPressTemp1 = KEY1;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1)
        {
                case StateInit:
                        if(!KeyPressTemp1)                                        //KEY1按下
                                KeyStateTemp1 = StateAffirm;        //按键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break;
                case StateAffirm:                                                //确认状态
                        if(!KeyPressTemp1)                                        //按键还在按下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1 = StateSingle;        //按键状态切换到单击状态
                        }
                        else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否则按键抬起,回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单击
                         if(KeyPressTemp1)
                         {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按键释放
                                FuncTempNum++;                                         //键值加1
                                if(FuncTempNum>3)
                                FuncTempNum = 0;
                         }

                         else if(++KeyTime>100)
                         {
                                         KeyPressTemp1 = StateRepeat;
                                        KeyTime = 0;
                         }
                break;

                case StateRepeat:                                                 //连发
                        if(KeyPressTemp1)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else
                        {
                                if(++KeyTime > 10)
                                {
                                        KeyTime = 0;
                                        FuncTempNum++;
                                        if(FuncTempNum>3)
                                        FuncTempNum = 0;
                                }
                                break;
                        }
                break;

                default :KeyStateTemp1 =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break;

        }

if(FuncTempNum)                                                                //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KeyPressTemp2 = KEY2;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2)
                {
                        case StateInit:                                                //按键初始状态
                                if(!KeyPressTemp2)                                //当按键按下,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KeyStateTemp2 = StateAffirm;
                                break;
                        case StateAffirm:                                        //按键确认态
                                if(!KeyPressTemp2)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2 = StateSingle;//切换到单次触发态
                                }
                                else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按键已抬起,切换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按键单发态
                                if(KeyPressTemp2)                                //按下时间小于1s
                                {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回到初始态
                                        if(FunctionKeyNum == 1)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