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1-11-13):
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和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输出电压高于 zd1+0.4的时候,q3p3导通,从而另q3p1截至,从而,q3p2截止,从而输出中断,输出电压降低,然后,q3p3会截止,q3p1导通,从而q3p2也导通,又开始输出,输出电压开始升高,

周而复始。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仿真得到的结果是系统是稳定的,三个管子都处于放大状态,并不是饱和或者截止状态。

网友A:
对的,设计意图,是那个设计意图,但是实际上,依靠q3p3去拉低 q3p1的基极  q3p1是不可能彻底截止的。

楼主:
可是如果改变q3p1基极的电阻,该三极管是有可能进入饱和。

网友A:
q3p1饱和,q3p2就始终导通,输出电压就约等于输入电压-0.4V。
q3p1有截止的可能,才能让输出电压,有可能达到zd1+0.4V。所以,主要是你想要什么结果,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

楼主:
只是想分析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而已,仿真时3只管子全部都在放大区,就不不太理解为什么都是在放大区。

楼主:
结果按照仿真就可以知道,主要是想知道整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B:
三个管子都是共射极反相放大器,串联在一起,工作点也不在截止饱和态,最后一定是稳定的负反馈。

具体性能未知,比如负载调整率、电源调整率、以及动态响应能力,都要实测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分析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而已,仿真时3只管子全部都在放大区,就不不太理解为什么都是在放大区。

线性稳压电路的晶体管就是工作在放大区,否则如何稳压?

网友D:
该稳压器与串行稳压器的不同之处在于损耗非常低。

楼主:
如果先假设Q3的Vbe3=0.7V,则大致推导出Q2的Ic2约等于1.1mA,如果放大倍数β=100,则Ib2=11uA。同时因为Q2的PN结,所以Veb2=0.7V,则100k电阻上流过的7uA电流,这时Q1上的Ic1=11+7=18uA,β=100,则Ib1=0.18uA;依次类推得到Q3的Ic3=1192.8uA。然后根据放大倍数β=100,可以求出Q3的Ib3=11.928uA,再反推就可以得到Vout=10.082V。可以这样分析吗?

网友E:
当Vout增大时,流向Q1基极的电流就会变大进而导致Q1的集电极电流变大,于是乎Q2的基极电流变小进而导致Q2的集电极电流变小,于是乎Q3的基极电流变小集电极电流变小,所以Vout变小,最终会稳定在某一个值上。这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分析这种电路就老老实实按照教科书教你的来,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三极管不是开就是关。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负载电路!由于负载很轻!所以三极管很容易进入饱和导通状态!如果负载重一些,电路可能就进入放大状态了。这是特定条件下的稳压电路,不适合做常规的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该稳压器与串行稳压器的不同之处在于损耗非常低。

这就是个串联稳压器,损耗一点儿都不低。

网友G(2022-01-04):
放大区才是电阻可变区,负荷重电阻变小,负荷轻电阻大,便实际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