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640兼容TM1640的参考驱动程序

楼主(2021-11-13):
1 、概述
VK1640 是一款 2 线串口共阴极 8 段 16 位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 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兼容TM1640
其主要特点如下:
内置显示RAM
内置RC振荡
内置自动消隐电路
显示辉度软件可调
两线串行接口(CLK,DATA)
封装形式:SOP28/SSOP28(0.635mm)
应用领域:
LED显示面板场合,例如电磁炉显示、电饭煲显示、空调显示、电子秤等家电产品。

源程序如下:
/**
  ******************************************************************************
  * @file    vk1640_driver.h
  * @author  kevin_guo
  * @version V1.0.0
  * @date    072-01-2019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files for vk1640_driver.
  ******************************************************************************
  * @attention
  ******************************************************************************
  */
/* Includes ------------------------------------------------------------------*/
#include "global.h"

/* extern variables ----------------------------------------------------------*/
//extern uint8_t ic_key;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vk1640_write_buf[16];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cc_nopdelay
* Description    : 延时
* Input          : du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nopdelay(uint32_t dur)
{
//        uint32_t        i;
//
//        while(dur)
//        {
//                dur--;
//                i=1;
//                while(i--)
//                {
//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
//        }
}
/*******************************************************************************
* Function Name  : Set_testPara
* Description    : 在时钟的上升沿通过MCU向LED驱动IC写1个字节数据
* Input          : data8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Write1BytetoIC(uint8_t data8)
{
        uint8_t i;

        for(i=0;i<8;i++)
        {
                VK1640_SLK_LOW;                //先将“CLK”清零
                if((data8&0x01)!=0)
                {
                        VK1640_DAT_HIGH;//需要传送的数据的低位为“1”,则把“DIO”置高
                }
                else
                {
                        VK1640_DAT_LOW;        //需要传送的数据的低位为“0”,则把“DIO”清零
                }
                vk1640_nopdelay(2);
                VK1640_SLK_HIGH;        //送时钟的上升沿
                vk1640_nopdelay(2);
                data8=data8>>1;                //准备送下一个BIT

        }//送完一个字节后退出循环
}

/*******************************************************************************
* Function Name  : VK1640_Start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Start(void)
{
        VK1640_DAT_HIGH;//通讯开始前通讯端口全部初始化为“1”
        VK1640_SLK_HIGH;
        vk1640_nopdelay(2);
        VK1640_DAT_LOW;
        VK1640_SLK_LOW;
        vk1640_nopdelay(1);
}
/*******************************************************************************
* Function Name  : VK1640_Stop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Stop(void)
{
        VK1640_SLK_LOW;
        vk1640_nopdelay(1);
        VK1640_DAT_LOW;
        VK1640_SLK_HIGH;
        vk1640_nopdelay(2);
        VK1640_DAT_HIGH;
        vk1640_nopdelay(1);
}
/*******************************************************************************
* Function Name  : Disp_AutoAdd1Addr
* Description    :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
* Input          : cmdaddr   写入的地址
*                                                                  : databuf   数据缓存
*                : num       写入的数据个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uint8_t addr,uint8_t* databuf, uint8_t num)
{
        uint8_t i;//i——控制本次需要传多少个字节显示数据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WRDTA_AUTOADD1ADDR);//传数据设置命令,设置采用地址自动加1方式写显示数据,
        VK1640_Stop();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STARTADDR+addr);//传起始地址
        //地址命令传完后,“STB”保持为“0”继续传需要显示的数据
        for(i=0;i<num;i++)
        {
                VK1640Write1BytetoIC(*databuf++);//在连续传显示的数据过程中,“STB”一直保持为”0“
        }
        VK1640_Stop();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DISP_ON|VK1640_PDUTY_14_16);//传显示控制命令
        VK1640_Stop();
}

/*******************************************************************************
* Function Name  : VK1640_Disp_FixedAddr
* Description    : 采用地址固定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
* Input          : disa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Disp_FixedAddr(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8)
{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WRDTA_FIXEDADDR);//传数据设置命令,设置采用固定地址写显示数据,
        VK1640_Stop();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STARTADDR+addr);//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
        VK1640Write1BytetoIC(data8);//传1BYTE显示数据
        VK1640_Stop();
        VK1640_Start();
        VK1640Write1BytetoIC(VK1640_DISP_ON|VK1640_PDUTY_12_16);//传显示控制命令
        VK1640_Stop();
}

/*******************************************************************************
* Function Name  : Vk1640_Init
* Description    : 16240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Init(void)
{
        GPIO_SetMode(VK1640_CLK_PORT, VK1640_CLK_PIN,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VK1640_DIO_PORT, VK1640_DIO_PIN, GPIO_MODE_OUTPUT);

        VK1640_DAT_HIGH;
        VK1640_SLK_HIGH;
}

/*******************************************************************************
* Function Name  : VK1640_Main
* Description    : 1640测试程序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K1640_Main(void)
{
        uint8_t i,j;

        VK1640_Init();

        for(i=0;i<16;i++)
        {
                vk1640_write_buf[i]=0x00;
        }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0,vk1640_write_buf,16);   //16个数码管全灭
        DelaymS(1000);
        while(1)
        {
                for(i=0;i<16;i++)
                {
                        vk1640_write_buf[i]=0xff;
                }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0,vk1640_write_buf,16);   //16个数码管全亮
                DelaymS(1000);
                for(i=0;i<16;i++)
                {
                        vk1640_write_buf[i]=0x00;
                }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0,vk1640_write_buf,16);   //全灭
                DelaymS(1000);

                for(j=0;j<16;j++)
                {
                        for(i=0;i<16;i++)
                        {
                                vk1640_write_buf[i]=0x00;
                        }
                        vk1640_write_buf[j]=0xff;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0,vk1640_write_buf,16);   //全亮
                        DelaymS(500);
                }
                for(j=0;j<8;j++)
                {
                        for(i=0;i<16;i++)
                        {
                                vk1640_write_buf[i]=(1<<j);
                        }
                        VK1640_Disp_AutoAdd1Addr(0,vk1640_write_buf,16);   //全亮
                        DelaymS(1000);
                }

                __nop();
        }
}
/************************END OF FILE****/

以上2个文件下载:

网友A(2022-04-26):
global.h"
这个里面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