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1单片机内核设计的一款EC电机控制

楼主(2021-11-13):
最近手头上有一个项目:
项目内容大概为基于51内核设计的一款EC电机。PS:电机线圈跑的是交流电直接整流出来的电压 ;
但目前存在一个问题,我设计出来的是220V和110v的板子是分开的(程序也不一样):
现在我想实现以下几点:①一块板子,可以兼容110v及220v的电压(线圈依旧是高压,如接入220v,那么线圈大概就是310v)
②110v及220v的情况下,限流电流不一样(保证功率啦)
然后我的方案是加一个采样电压电路,将整流出来的高压经过电阻分压传给ADC,然后再判断出电压值,从而选择不同的限流电流。
请问各位大佬们,这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的方案可以实现就是有些浪费,110V保功率电流得翻倍,线圈得够粗,相当于220V翻倍功率的电机降功率用(220V时)
正常是让驱动适应两头,视电机电压而定,110V推220V可以倍压,  220V推110V可以斩波

网友B: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为了获得更好的功能,最好提供两种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可以实现就是有些浪费,110V保功率电流得翻倍,线圈得够粗,相当于220V翻倍功率的电机降功率用(22 ...

线圈这个问题好解决,主要是如果我220v时,将电流限制在0.2,110v时限制在0.4,您觉得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为了获得更好的功能,最好提供两种线电压。

高电压采样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这个问题好解决,主要是如果我220v时,将电流限制在0.2,110v时限制在0.4,您觉得可行不

线圈不是问题的话,220 限流就没多大意义,不如限速保持和 110 一致
110 推 220 电机速度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