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51单片机+TM1637模块的官方例程

楼主(2021-11-13):
网上可以买到模块,现在附上官方的例程,方便大家测试编程。

特性描述
TM1637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
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电磁炉、
微波炉及小家电产品的显示屏驱动。采用DIP/SOP20的封装形式。

功能特点
  采用功率CMOS 工艺
  显示模式(8 段×6 位),支持共阳数码管输出
  键扫描(8×2bit),增强型抗干扰按键识别电路
  辉度调节电路(占空比 8 级可调)
  两线串行接口(CLK,DIO)
  振荡方式:内置RC 振荡(450KHz+5%)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内置自动消隐电路
  封装形式:DIP20/SOP20

/*
* 深圳天微电子
*文件名: TM1637
*当前版本: 1.0
*单片机型号: AT89S52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3
*晶震频率: 11.0592M
*程序功能: 把 TM1637 所有显示寄存器地址全部写满数据 0xff,并开显示,然后再读按键值。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定义端口
sbit clk = P1^2;
sbit dio = P1^1;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nus 延时
{
for(;i>0;i--)
_nop_();
}
///======================================
void I2CStart(void) //1637 开始
{
clk = 1;
dio = 1;
Delay_us(2);
dio = 0;
}
///=============================================
void I2Cask(void) //1637 应答
{
clk = 0;
Delay_us(5); //在第八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 5us,开始判断 ACK 信号
while(dio);
clk = 1;
Delay_us(2);
clk=0;
}
///========================================
void I2CStop(void)  // 1637 停止
{
clk = 0;
Delay_us(2);
dio = 0;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dio = 1;
}
///=========================================
void I2CWr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clk=1;
Delay_us(3);
}
}
///-------------------------------------------------
unsigned char ScanKey(void) //读按键
{
unsigned char rekey,rkey,i;
I2CStart();
I2CWrByte(0x42); //读按键命令
I2Cask();
dio=1; // 在读按键前拉高数据线
for(i=0;i<8;i++) //从低位开始读
{  clk=0;
rekey=rekey>>1;
Delay_us(30);
clk=1;
if(dio)
{
rekey=rekey|0x80;
}
else
{
rekey=rekey|0x00;
}
Delay_us(30);
}
I2Cask();
I2CStop();
return (rekey);
}
///================================================
void SmgDisplay(void) //写显示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Byte(0x40); // 40H 地址自动加 1 模式,44H 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自加 1 模式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0);  //设置首地址,
I2Cask();
for(i=0;i<6;i++)  //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I2CWrByte(0xff); //送数据
I2Cask();
}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8f); //开显示 ,最大亮度
I2Cask();
I2CStop();
}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初始化略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date;
init(); //初始化
SmgDisplay(); //写寄存器并开显示
while(1)
{
keydate=Scankey();  //读按键值 ,读出的按键值不作处理。
}
}
//===========end==================================

网友A(2022-08-15):
程序基本可以用,就是显示数据为空,按键读出来没有处理。在这个程序基础上,稍加修改,可以显示按键,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
//uchar code ktab[]={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uchar code ktab[]={0xf7,0xf6,0xf5,0xf4,0xf3,0xf2,0xf1,0xf0,0xef,0xee,0xed,0xec,0xeb,0xea,0xe9,0xe8};
//定义端口
sbit clk = P1^2;
sbit dio = P1^1;

uchar buf[6]={1,2,3,4,5,6};
uchar keyval;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nus 延时
{
for(;i>0;i--)
_nop_();
}
///======================================
void I2CStart(void) //1637 开始
{
clk = 1;
dio = 1;
Delay_us(2);
dio = 0;
}
///=============================================
void I2Cask(void) //1637 应答
{
clk = 0;
Delay_us(5); //在第八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 5us,开始判断 ACK 信号
while(dio);
clk = 1;
Delay_us(2);
clk=0;
}
///========================================
void I2CStop(void)  // 1637 停止
{
clk = 0;
Delay_us(2);
dio = 0;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dio = 1;
}
///=========================================
void I2CWr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clk=1;
Delay_us(3);
}
}
//-------------------------------------------------
unsigned char Scankey(void) //读按键
{
unsigned char rekey,i;
I2CStart();
I2CWrByte(0x42); //读按键命令
I2Cask();
dio=1; // 在读按键前拉高数据线
for(i=0;i<8;i++) //从低位开始读
{  clk=0;
rekey=rekey>>1;
Delay_us(30);
clk=1;
if(dio)
{
rekey=rekey|0x80;
}
else
{
rekey=rekey|0x00;
}
Delay_us(30);
}
I2Cask();
I2CStop();
return (rekey);
}
///================================================
void SmgDisplay(void) //写显示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Byte(0x40); // 40H 地址自动加 1 模式,44H 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自加 1 模式
I2Cask();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c0);  //设置首地址,
I2Cask();
for(i=0;i<6;i++)  //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I2CWrByte(table[buf[i]]); //送数据
I2Cask();
}
I2CStop();
I2CStart();
I2CWrByte(0x8f); //开显示 ,最大亮度
I2Cask();
I2CStop();
}
//-----------------------------------------------
void keydeal(uchar kdat)
{
        uchar i;
        for(i=0;i<16;i++)
        {
                if(kdat==ktab[i])break;
        }
        keyval=i;
}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初始化略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date,keyo;
init(); //初始化
SmgDisplay(); //写寄存器并开显示
        while(1)
        {
                keydate=Scankey();  //读按键值 ,读出的按键值不作处理。
                if(keydate!=0xff && keydate!=keyo)
                {
                        keyo=keydate;
                        keydeal(keydate);
                        buf[5]=buf[4];
                        buf[4]=buf[3];
                        buf[3]=buf[2];
                        buf[2]=buf[1];
                        buf[1]=buf[0];
                        buf[0]=keyval;
                        SmgDisplay(); //写寄存器并开显示
                }
        }
}
//===========end==================================

网友B(2023-07-18):
引用 网友A:
程序基本可以用,就是显示数据为空,按键读出来没有处理。在这个程序基础上,稍加修改,可以显示按键,代码 ...

你好!
请问同样驱动0.36英寸共阳的,为什么0.56的就不能点亮呢?而0.36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同样驱动0.36英寸共阳的,为什么0.56的就不能点亮呢?而0.36是正常显示的

不应该这样,我用来驱动0.36或0.56都行,是不是数码管引脚没接对?0.56的是不是共阴的?还有,不同厂家的0.56数码管,引脚也有不一样的。

网友D(2024-04-17):
这家的0.56寸没点亮,暂时没找到问题
猫id=64547564190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0.56寸没点亮,暂时没找到问题
猫id=645475641900

问题找到了,他家的板子在信号线上接电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了,他家的板子在信号线上接电容了

官方规格书上两个信号线是要接100P电容到地,我也买了断0.56寸的,始终未能点亮。
以为芯片坏了,更换芯片后,也不能点亮,检查了模块上的数码管,贴片电阻电容都
好的,奇怪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