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为什么没有STARTUP.A51

楼主(2021-11-13):
(无正文)

网友A:
51不需要这个文件也可以

网友B:
51的话大多都是用KEIL4,很少有用KEIL5的。

网友C:
点菜单上Help——About uVision,然后截图给大家看看你到底装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D:
你创建工程选择好单片机型号后,他会提示添加一个文件,你点确定就有了,或者说,你装的不是keil c51而是mdk那就肯定没有了建议检查一下安装的软件

网友E(2023-03-08):
引用 网友D:
你创建工程选择好单片机型号后,他会提示添加一个文件,你点确定就有了,或者说,你装的不是keil c51而是md ...

我就是51和32兼容了以后,然后写代码的时候就没有startup.a51 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51和32兼容了以后,然后写代码的时候就没有startup.a51 大佬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你怎么找啊?

我给你一个咯。

网友G:
这个文件 是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创建的 ,如果你点也否 就不会创建这个文件;  不过 现在都是用C语言在写51程序了 所以可以选择否; 不需要这个文件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手工添加到项目里面就行了。这个文件会被编译成obj文件然后进行连接,而这个文件已经在lib文件中存在了,如果没有这个文件项目也是正常的,如果有这个文件,根据obj优先于lib的OMF-51格式定义,会替换掉lib文件中的等效模块。

网友H:
不加也能用,编译器默认自己添加相应代码,堆栈什么的都会帮你设置好,但是不会初始化内存,比如你int a; 直接访问a里面有数值的,加载该代码之后里面就清零了。 如果你要热重启,那就要修改相关代码,不要清除你的有用寄存器

网友I:
不管什么版本KEIL,我都不加。